如何降低变频器对DCS信号干扰

楼主(2014-04-12):
变频器在很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总会发生干扰DCS信号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措施可以有效的处理干扰问题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处理的措施吧。

  合理布线

  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干扰信号的强度,布线时,各种设备的控制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控制线在空间上,应尽量和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交叉,最好是垂直交叉。

  削弱干扰源

  接入电抗器或滤波器,对小功率变频器,成本较高,我们采用一种低成本的电磁干扰抑制方法:将电机电缆从铁氧体环中穿过,使穿过部分导线的阻抗局部增大,阻止电磁干扰电流通过。如将导线在铁氧体环上绕几圈,总的电感和阻抗值将随圈数的平方而增大。电机电缆可从铁氧体环中穿过三次。但应注意,连接电机和变频器的  接地线应留在环外。

  对线路进行屏蔽

  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应尽量穿入金属管内,金属管应该接地。信号线屏蔽层不论是接公共端还是接地,都只能在一端进行,切不可两端都接。

  准确接地

  接地线应尽量地粗一些,接地点应尽量靠近变频器;接地线应尽量远离电源线;变频器所用地接地线,必须和其他设备地接地线分开;必须绝对避免把所有设备的接地线连在一起后再接地;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不能和电源的零线;相接。

网友A:
通常是合理布线、削弱干扰源、对线路进行屏蔽、准确接地四个措施

网友B:
嗯 干扰这个问题得从开始就要抓起 。

网友C(2014-06-01):
是啊,,这是主要问题

必须考虑..

网友D:
学习学习

  我是新手

网友E(2014-10-20):
补充:

1.根据需要增加模拟量隔离器,以便在电气上起到隔离作用,

2.有的变频器可采用“升速”“降速”的开关量作为调节,这样通过开关量输出的光电加上继电器两级隔离,使得变频器和DCS无电气联系,或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