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08与昆仑通态modbus通讯变量地址对应关系

楼主(2014-04-12):
请求施耐德m208与mcgs触摸屏modbus通讯变量地址对应关系?比如%mx3.1和%mw10对应屏上的通道是什么?我是新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B:
这个你应该问施耐德那边跟modbus的地址对应关系

网友C:
位对应位,字对应字,它要么是输入输出继电器,只能是位,要么是寄存器,可以是位、字,双字。它不是PLC地址,标识不一样,它具有通用性,不可以用具体的M、V、T、C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