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纺纱机中的应用

楼主(2014-04-12):
                                                            PLC在纺纱机中的应用

        随着市场的需求,纺织生产工艺的改变,转杯纺纱在纺织工艺过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纺织企业对转杯纺纱机可靠性,易操作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PLC可编程控制器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使用方便等优点,所以被广泛的应用于对转杯纺纱机的现场控制。传统的控制方式是采用开环控制,电机的运行频率通过变频器面板手工设置,这种方式存在控制精度差,人机交互性差等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有一套更合理的控制系统来提高机器的运行精度和改善人机交互性。我们以奥越信 OYES系列PLC为核心改进设计了一套控制系统,实现纺纱控制性能的提高。

1.系统构成

控制系统的构成主要是OYES-200系列控制器,变频器,触摸屏。在控制系统中主要任务是:

(1)通过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来提高运行精度,改变纺纱工艺。

(2)通过人机界面来显示和设置参数。

2.程序的设计

程序设计方针是以控制程序作为主程序,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换班,工艺计算,产量报表,号数报表,作为子程序。我们把通讯,换班,产量报表,号数报表等子程序做成标准程序模块,这样缩短了程序的开发周期,增强了程序可读性。主程序由速度信号的采集,给棉电机和引纱电机初始频率的计算,全机动作的控制,给棉电机和引纱电机频率的调整等程序组成。其中信号的采集使用OYES PLC中的高速计数器,初始频率的计算是根据细纱号数和捻度,转杯电机的理论值进行计算,动作的控制主要是控制转杯电机、分梳辊电机、引纱电机和喂棉电机的起停顺序。给棉电机和引纱电机的转速采用闭环控制,积分调整的方式,用来满足纺纱工艺的要求。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装设备调试初始,需要进行电机转向的调整和机械调整,这就需要电机点动的控制方式,为实现这一功能,我采用通过旋钮选择点动方式,控制人机界面显示点动画面,从而进行点动控制。

系统采用RS-485进行网络通讯,RS-485是一般工业控制所经常采用的网络通讯方式。它具有能够实现多机通讯(RS-485驱动器最多可接 32个从站),通讯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奥越信OYES系列主机具有RS-485通讯口,而变频器也都有RS-485通讯口,并且提供了专用驱动指令。我们以PLC为主机,两个变频器为从机组成RS-485控制网络。每个从站被赋与唯一的本机地址。通讯采用主机轮询,从机应答的通讯方式,主机发出的信息可以被各从机接收,从机只能发出应答信息,从机间不能通信。从机接收到数据后,判断地址是否和本机地址相同,若相同则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应答,若不同则不予理睬。通过通讯主要是控制给棉电机和引纱电机的起停和工作频率的修改,工作频率初值是PLC根据设定的细纱号数和棉条号数计算得出。在机器运转中,通过速度传感器检测,PLC进行计算比较,微调工作频率,使机器运转精度提高。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通讯进行控制变频器的起停一定注意程序的逻辑顺序,不然将会引起动作的混乱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屏幕触摸屏的优点是信息量大,操作简便直观。在本系统中采用PWS1711工业级人机界面,根据需要设计了各种画面,用来输入工艺参数,显示实测参数。

本系统用于转杯纺纱机中,作为机器的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良好,可靠性高,提高了纺纱的效率,去掉了复杂的工艺计算,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网友A:
要是有相关的图片和PLC控制过程以及程序就更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相关的图片和PLC控制过程以及程序就更好 了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