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故障搞半天

楼主(2014-04-12):
楼主在锻造车间实习,有一台与kuka机器人配套的s7200,配有em253来控制机器人运行的导轨,还有em277来通过profibus和机器人通讯,昨天下午开机后,机器人显示通讯故障,然后打开控制柜,发现模块是这样的

定位模块的第一个红灯亮,但是em277显示正常,断电重启,模块都显示正常了,轨道也能回原点了,但是机器人还是显示通讯故障

然后楼主没辙了,喊维修工程师来,工程师来了,先把机器人的profibus通讯板换了,还是不行,然后把em277换了,把换下来的em277放到别的plc上试,换到别处的模块可以正常工作,但这个通讯还是不行,再把DP插头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然后楼主说是不是前面的模块和cpu之间的连线有问题,工程师把模块下下来,连接线捋一捋再插上去,然后就好了,原来是接触不良,1分钟能搞好的故障搞了一下午,楼主是不是很水

网友A:
遇到问题,善于发现根源,寻找解决办法。楼主是个爱学习的人,分享经历,就是总结。

网友B:
这个不奇怪:一个修电视高手,居然查到最后才发现是保险管烧了......

网友C:
是啊有时一点小问题要费大周折。感谢经验分享,好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遇到问题,善于发现根源,寻找解决办法。楼主是个爱学习的...

网友E:
  这个不奇怪:做为维修 有时这不是 经验呀 !

网友F:
故障就是一点一点地排除的。

网友G:
不是很水,而是相同的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太多了,得一个一个 的排除。碰对付了可能一次成功,点儿背的话估计得是最后一个了

网友H:
半下午搞好已经非常幸运了

网友I:
故障的排查需要敏捷的思维,能查到故障点就好

网友J:
如果首先将容易松动的部位压压,所有线路螺钉紧紧,再去查别的,或许要快些。

网友K:
这很正常,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奇怪:做为维修 有时这不是 经验呀 !

网友M: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有时很有可能不是做这个的,提示你就行了。往往有些事考虑太深了了。

网友N:
见怪不怪,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搞复杂了

网友O:
没有啦,我们做维修的有时候都会忽略一些小的细节

网友P:
我在维修的时候通常都是先把各插接头重新插拔一下再说

网友Q:
你比你们工程师也厉害。

网友R:
这种事常有,我们有一次修电机,只要一合闸,就掉闸,查了一天,控制、电机、保护都没问题,结果是断路器倍数设为0.1倍,启动电流都不够,白折腾一天。

网友S:
细节决定成败,古人诚不欺我也!领教了!

网友T:
纠结过印象才会深刻,你看楼主能一口气码这么多字

网友U:
这种事常有这种事常有这种事常有

网友V:
很正常,经验是不断的维修过程中积累的.

前几天一同事,检查一储水式电热水器,老是前级漏保跳闸.

整个热水器都拆散了, 拆了加热管, 拆了温度开关,拆了突跳式温控开关. 搞了半天检查来检查去没发现问题. 装上去还是跳闸.

后来原因找到是热水器三脚16A插头 烧坏,绝缘降低.  换一三脚插头OK.

网友W:
正常,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X:
恩,学习到了,模块之间的连接线要插劳

网友Y:
要善于观察,与操作人员,第一现场人员交流,收集信息,多方面判断。

有时候故障是不连续的,缺少观察,分析,判断,找着原因,只能用排除法,逐步检查处理。

网友Z(2014-05-15):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奇怪:一个修电视高手,居然查到最后才发现是保险管...

网友AA(2014-08-20):
不是很水,而是相同的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太多了,得一个一个 的排除。碰对付了可能一次成功,点儿背的话估计得是最后一个了!我遇见过一台三菱plc,只要运行设备就报警外部21个传感器接触不良!检查I/O口信号输入正常,只有触摸屏上外部18个自动信号检测关断,正常状态要打开,实际状态也是打开状态!怀疑PLC故障!无意动到模块通讯排线,故障消失!原来是接触不良

网友AB:
其实仔细分析  西门子模块给的报警信息还是比较完整,也许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按照顺序思维直接对相关问题进行处理,而忽视了其他信息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不是很水,而是相同的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太多了,得一个一...

网友AD:
查问题真烦,一个一个的,最后有可能是很小的问题,费半天劲有时觉得真不值啊

网友AE:
处理故障先从最简单可见的地方开始啊。。。。

网友AF:
查问题真烦,一个一个的,最后有可能是很小的问题。

网友AG:
电工处理问题,花最多的时间就是排查,往往很小的问题,要排查很长时间。

网友AH:
很正常啊     哪怕接线松动  从来不是很容易查的

网友AI:
接触不良的故障是最难判断的, 时好时坏根本都没法准确定位故障原因的, 只能用替换法来缩小故障范围,在来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