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4-04-12):
请问下,选定了一个温度变送器的型号,然后要为它配一个太阳能供电系统,需要知道变送器的功耗然后再计算需要的太阳能电池板数和蓄电池容量,这个温度变送器的功耗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这个倒是从末有注意还有这个计算公式呢

网友B:
一般变送器的说明书里都标称了额定功率。

没有的话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流然后留出一些余量

网友C:
供电电压乘以24mA一般就足够用了。变送器无输出的功耗一般小于供电电压乘以4mA,电源所提供的功率能满足这个和提供20mA输出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这个仪表是野外的或者传输距离很远的一种实现方式,如果是无线电输送信号要考虑到无线发射的功耗,如果要传输到二次表和负载要注意他们的功耗,此外使用太阳能板作为电源要注意防雷等问题。至于功耗仪表很小,也就是启动过程耗能较大,如果要准确的知道耗电量,建议用表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