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环的应用与技术问题

楼主(2014-04-12):
1. 集电环

  集电环也叫导电环、滑环、集流环、汇流环等。它可以用在任何要求连续旋转的同时,又需要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输电源和信号的机电系统中。滑环能够提高系统性能,简化系统结构,避免导线在旋转过程中造成扭伤。

 集电环系列同步电机和异步电动机等采用集电环的电机,比较广泛地用于产业部门,而且,多数是在各种苛刻条件下运行的。这些电机虽然没有直流电机那样的换向作用,但与换向器一样,也出现集电环或电刷的异常磨损,电刷振动以及产生火花等弊病。特别从电刷材质来看,集电环用电刷不仅使用石墨电刷,而且为了提高电刷的电流密度,有时也使用金属石墨电刷,所以,还必须考虑异常残余膨胀等因素。即使对于汽轮发电机那样的高速电机或在全封闭气体介质和氢气介质中运行的电机,问题也不少。
  集电环的材质要求机械强度大,并是电的良导体,还要具有耐腐蚀性,在与电刷滑动接触时,必须具备耐磨性和稳定的滑动接触特性。一般,钢质集电环的耐磨性好,机械强度大,因此大多用于因极性引起集电环磨损差较大的同步电机上。

2.应用

一般,钢质集电环的耐磨性好,机械强度大,因此大多用于因极性引起集电环磨损差较大的同步电机上。钢可以加工成复杂的结构,它是一种容易得到而又价廉物美的材料,所以,广泛用于包括圆周速度较低的水轮发电机在内的同步电机。对于像汽轮发电机那样,主要强调高圆周速度下机械强度和耐磨性的集电环,有时也使用锻钢。另外,要求耐腐蚀性时,可使用不锈钢,但不锈钢的滑动特性不稳定,与电刷组合不合适往往使电刷产生跳动,容易造成电刷温升过高或异常磨损,所以使用时必须倍加注意。青铜铸件等铜质集电环与钢质集电环相比,它的滑动特性好,所以用途很广,但当含有大量低熔点铅时,因通电点的发热而产生脱铅现象,容易造成集电环磨损或电刷异常磨损。
  集电环与电刷的配合上,当电刷的研磨性过强而集电环的材质过软时,往往在集电环上发生相当于电刷宽度的阶梯磨损。尤其是高温低湿的全封闭式电机,更容易引起电刷或集电环的过大磨损。重象伤痕是这样形成的,一开始只有非常小的伤痕,电刷在这些部位集电不良而产生火花。一旦产生火花,伤痕就逐渐恶化扩大起来,最后形成与电刷滑动接触面的尺寸同样大小的伤痕。因而,集电环用电刷即使产生非常小的火花,也必须予以注意。
  为了预防在钢质集电环上发生严重的重象伤痕,在电机长期停转时应将电刷提起。为了改善并联电刷的电流分布,可移动集电环滑动接触面的通电点。为了获得良好的滑动特性,在集电环上开螺旋状的斜槽是有效的。

3 典型应用

  包装机械 电子测试设备 医疗设备 旋转工作台 展览和显示设备 制造和处理控制设备 机器人技术 军工技术 闭路监控球形云台

4.集电环常用问题

  1)集电环,整流子,换向器,都用于哪些电机?
  集电环用在交流同步电机和交流绕线式电机上,而整流子和换向器使用在直流电动机上的。
  2)发电机集电环火花过大有什么原因?
  火花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比如:环与电刷接触处发生腐蚀;电刷压力过大;集电环表面脏;电刷磨损严重等等。
  3)集电环碳刷接触不良会有什么后果呢?
  可能会环火或直接烧损滑环及电刷。具体来说:1、接触电阻变大,励磁电流减小 2、使碳刷和滑环过热,严重时会着火 3、碳刷和滑环之间打火,造成滑环发生电蚀,磨损增大等。
  4)发电机的集电环起何作用?
  简单地说,发电机的集电环是转子线圈的接线端,是将励磁的直流电通过碳刷与该2个环接触输送给转子激磁的。

网友A:
这个东西得做定期检查吧

网友B:
有些位置恐怕是要严格执行周检、月检、年检制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