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之急停惹的祸

楼主(2014-04-12):
维修故事之急停惹的祸

大家好!!我是平常心心常平,很高兴和大家分享维修故事,这次我说的是个关于急停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急停按钮在工控设备的重要性

今天我去总部开会,车间打来电话说机器人开不起来,条件满足,就是开不起,电工找不到原因

远程笔记本链接程序,仔细查看:

东侧急停正常

西侧急停正常

北侧急停正常

南侧急停正常

安全光幕正常

从程序看根本没有问题

让电工操作机器人,查看发现是机器人上电机运行,就是程序不运行

程序出了问题了麽?恢复下程序,问题依然存在

打开机器人控制柜,发现一个中间继电器动作,灯亮着,这个正式控制机器人程序的

网友A:
这个中间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动作了?动作原因在哪里?

楼主:
经过仔细确认,让电工拔掉这个中间继电器,先让机器人运行,我提到的东西南北侧和光幕都还在起作用

楼主:
这个中间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动作了?动作原因在哪里?问的非常到位,仔细查看程序,这个是PLC的Q点输出让它动作,可是程序上没有输出,仔细检查程序确认没有误动作

楼主:
看来是硬件问题,电工查看Q点输出,发现不亮,量端子上发现有24V,来自哪里呢?

电工反映昨晚夜班增加了个急停,这个急停是为了方便操作工增加的,大家知道急停一般都是串在一起,按下一个就停止设备,难道这个急停出了问题?如果出了问题,程序也应该看出来,到底那里出了问题呢?

让电工试着按下急停看机器人是否停止呢?

机器人没有停止,到是这个Q点有反映,看来急停是连这个Q点了

问题搞明白了

这个急停控制的是机器人自动程序中间继电器,急停部分接的是常开点

摘掉急停过来Q点线,恢复机器人控制柜上的中间继电器一切正常!!

麻烦大家给分析分析:

1.急停直接给Q输出端24V是否可行?

2.急停什么是否用常开点好么?

网友A:
急停一般用常闭点,因它能自锁动作、

急停一般不控制PLC,而直接控制主回路的动作;如果控制PLC的话,当PLC故障时,急停就失去了关键的作用!

网友B:
不懂强行改变设备电路,不出问题就该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强行改变设备电路,不出问题就该见鬼了

一针见血

网友C:
电工也太随意了吧    怎么能随意更改线路呢    出的问题还算小   要是出点大问题   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吧

网友D:
在以前,即使是普通设备的电路改动,也需通过相关人员或部门。

网友E:
急停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F:
都是似懂非惹的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急停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我们也忽视过。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程序设计存在一定缺陷  应该降想到的报警尽可能目视化 或通过指示灯形式 或通过触摸屏形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硬件问题,电工查看Q点输出,发现不亮,量端子上发...

直接串接在Q输出点上,没有反馈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都是似懂非惹的祸

网友(2016-12-02):
安全输入信号一般使用常闭,干涉区输出一般为0

网友M(2017-01-06):
引用 网友N:


网友O(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P(2018-06-14):
急停一定要用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