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楼主(2014-04-12):
书上的这段看不太懂,为什么是这么图解的

网友A:
你最好结合上下文来看

网友B: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C:
输出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都不失真(于输入信号成严格的倍数关系),图中说的是同样的输入信号,同样的放大倍数,由于直流工作点选择得不当就可能造成信号失真,直流工作点过高,会出现饱和失真。过低,会出现截止失真。

当工作点选定好后,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就决定了。输入信号由小到大,直到出现失真为止,这个输出电压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

时间太长了,但愿我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