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方的电源线最大能过多少安的电流,多大的功率。

楼主(2014-04-12):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工作温度30℃,长期连续90%负载下的载流量如下:

1.5平方毫米――18A
2.5平方毫米――26A
4平方毫米――26A
6平方毫米――47A
10平方毫米――66A
16平方毫米――92A
25平方毫米――120A
35平方毫米――150A

功率P=电压U×电流I=220伏×18安=3960瓦

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部分)

 铜芯电线:..铜芯线截面积.. 允许长期电流..2.5 平方毫米(16A~25A)..
4平方毫米(25A~32A)..6平方毫米(32A~40A)
铝芯电线:铝芯线截面积.. 允许长期电流..2.5 平方毫米(13A~20A)
  4平方毫米( 20A~25A).. 6平方毫米( 25A~32A)

 ///举例说明:////

1、每台计算机耗电约为200~300W(约1~1.5A),那么10台计算机就需要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否则可能发生火灾。

2、大3匹空调耗电约为3000W(约14A),那么1台空调就需要单独的一条2.5 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线供电。

3、现在的住房进线一般是4平方毫米的铜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25A(即5500瓦),有人将房屋内的电线更换成6平方毫米的铜线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进入电表的电线是4平方毫米的。

4、早期的住房(15年前) 进线一般是2.5平方毫米的铝线,因此,同时开启的家用电器不得超过13A(即2800瓦)。

5、耗电量比较大的家用电器是:空调5A(1.2匹),电热水器10A,微波炉4A,电饭煲4A,洗碗机8A,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10A,电开水器4A

    在电源引起的火灾中,有90%是由于接头发热造成的,因此所有的接头均要焊接,不能焊接的接触器件5~10
年必须更换
(比如插座、空气开关等)。
。。。。。。。。。。。。。。。国标允许的长期电流
4平方是 25-32A
6平方是 32-40A
。。。。。。。。。。。。。。
  其实这些都是理论安全数值,极限数值还要大于这些的,
2,5平方的铜线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5500W. 4平方的8000W,6平方9000W没问题的.
40A的数字电表正常9000W绝对没问题.机械的12000W也不会烧毁的.\ 00

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电缆载流量口决: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 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 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计算电缆载流量选择电缆(根据电流选择电缆):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1. 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将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排列如下:
1、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1)第一句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按截面的倍数来计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数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如下:
1~10 16、25 35、50 70、95 120以上
〉 〉 〉 〉 〉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口诀“10下五”是指截面在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值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数值的二倍。截面为25与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二点五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种倍数。
例如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不大于25℃时的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安;
当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当截面为7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上面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安,但按手册为97安;而35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安,但查表为117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安,35的则可略为超过105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到 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电流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只标12安。

(2)后面三句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线载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例如对铝心绝缘线在不同条件下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0平方毫米穿管时,则载流量为10×5×0.8═40安;若为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9═45安;若是穿管又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7═35安。

(3)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安。

(4)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的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95平方毫米的约为95×2.5≈238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1/2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型 号 名      称 适用范围
YJV 铜芯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压力及机械外力作用。
VLV 铝芯
YJV22 铜芯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直埋土壤中,电缆能承受压力和其它外力作用。
VLV22
VV32 聚氯乙烯绝缘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拉力。
VLV32
VV42 聚氯乙烯绝缘粗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轴向拉力。
VLV42
ZR-V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压力及机械外力作用。
ZR-VLV
ZR-VV22 聚氯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直埋土壤中,电缆能承受压力和其它外力作用。
ZR-VLV22
ZR-VV32 聚氯乙烯绝缘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拉力。
ZR-VLV32
ZR-VV42 聚氯乙烯绝缘粗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 敷设在室内、矿井中,电缆能承受相当的轴向拉力。
ZR-VLV42
电缆的型号由八部分组成:一、用途代码-不标为电力电缆,K为控制缆,P为信号缆;二、绝缘代码-Z油浸纸,X橡胶,V聚氯乙稀,YJ交联聚乙烯三、导体材料代码-不标为铜,L为铝;四、内护层代码-Q铅包,L铝包,H橡套,V聚氯乙稀护套五、派生代码-D不滴流,P干绝缘;六、外护层代码七、特殊产品代码-TH湿热带,TA干热带;八、额定电压-单位KV
     有关电缆型号的问题
         SYWV(Y)、SYKV 有线电视、宽带网专用电缆结构:(同轴电缆)单根无氧圆铜线+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锡丝+铝)+聚氯乙烯(聚乙烯)
     2、信号控制电缆(RVV护套线、RVVP屏蔽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3、R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电压300V/300V 2-24芯
     用途:仪器、仪表、对讲、监控、控制安装
     4、KVVP: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的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5、RVV(227IEC52/53)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用途: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表及动力照明
     6、RV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7、RVS、RVB 适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及动力照明连接用电缆
     8、BV、BVR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用途:适用于电器仪表设备及动力照明固定布线用
     9、KVV 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RVV 与 KVV RVVP 与 KVVP
     区别: RVV 和R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多股细铜丝组成的软线,即RV线组成。
     KVV 和KVVP 里面采用的线为单股粗铜丝组成的硬线,即BV线组成。
     AVVR 与 RVVP区别: 东西一样,只是内部截面小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AVVR 大于等于0.75平方毫米的名称为RVVP.
     SYV 与 SYWV 区别: SYV是视频传输线 用聚乙烯绝缘。SYWV是射频传输线,物理发泡绝缘。用于有线电视。
     RVS 与RVV 2芯区别: RVS为双芯RV线绞合而成,没有外护套,用于广播连接。
     RVV 2芯线直放成缆,有外护套,用于电源,控制信号等方面
     R-连接用软电缆(电线),软结构。V-绝缘聚氯乙烯。 V-聚氯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护套 B-平型(扁形)。S-双绞型。A-镀锡或镀银。F-耐高温P-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P22-钢带铠装 Y—预制型、一般省略,或聚烯烃护套FD—产品类别代号,指分支电缆。将要颁布的建设部标准用FZ表示,其实质相同
     YJ—交联聚乙烯绝缘
     V—聚氯乙烯绝缘或护套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WDZ—无卤低烟阻燃型
     WDN—无卤低烟耐火型

网友A:
电工必须要了解的知识  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工必须要了解的知识  学习一下

网友C:
仔细看了,但记不住。

网友D:
仔细看了,但记不住。          平时用的不多呀

网友E:
应根据厂家安全载流量表,根据安装方法环境选择。常距离输送还要考虑电压降。如果没有厂家资料,可以根据《电工手册》安全载流量表选择。如果没有,上网查一般也不会错。至于经验电流密度的选择,这个年代还念老黄历,有点不科学了。不过当今的电工,有几个翻《电工手册》?师傅又难找,所以问题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