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步科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4-04-12):
比如一个程序

LDX0

AND X2

AND X1

ANI X6

outY2

当X0  闭合时 因为  X6闭合了所以Y2没有输出,我想在触摸屏做一个提示画面,比如这个时候他应该弹出显示X6闭合,那这个画面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LDP X0

AND X2

AND X1

ANI Y2

oUT MOV K10 D0

这里K10表示第10个画面为提示X6闭合的画面,这样做可行,但是假如有几十个串并联触点,那岂不是要做几十个提示画面,光这个提示画面都是很大的编辑量,似乎又不方便

不知各位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就是希望触摸屏能提示操作者有哪些该亮的感应器没有亮,哪些不该亮的感应器又亮了,便于操作者操作

楼主:
我是步科MT4300C的触摸屏,是不是在程序里要做很多步相应的程序

楼主:
求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在第10画面里作你需要的文本提示,是要作好多个,用PLC控制显现就行。我在显控屏里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第10画面里作你需要的文本提示,是要作好多个,用PL...

 貌似暂时没有捷径,只有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一个做,工作量真是大

楼主:
求高人现身指点,真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