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管机的图纸

楼主(2014-04-13):
给铁管子锁口扩口的小设备

网友A:
你这个,成本有点高。我给附近一小厂做了不下50套缩管机控制箱。动作是:紧-进-退-松。缩管的长度,限位控制,夹紧和放松是时间控制。SB1,SB2,油泵启动停止,SA手自转换,SJ启动用脚踏开关,SB3456,四个手动动作。SQ1、2是缩管限位。这个油泵功率较小,没加溢流阀,有些要加,就利用KA1234多余的触点。KA全选四组触点的,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