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分度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4-04-13):
1、引言

  大型轴承内、外套上的分度、打孔是轴承中的关键工序,它的工艺水平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轴承的质量、寿命和制造成本。目前轴承行业大型轴承内、外套的分度方式普遍采用人工分度方式,其分度精度低、累积误差大、工作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对轴承性能的提高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所研制的大型数控分度头,采用PLC可编程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对执行工件进行自动分度,结构简单、制造费用低,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总体设计方案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即给电机加一个脉冲信号,电机则转过一个步距角。其重要特点是只有周期性的误差而无累积误差。步进电机的运行要有步进电机驱动器这一电子装置进行驱动,这种装置就是把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或者说:控制系统每发一个脉冲信号,通过驱动器就使步进电机旋转一步距角。所以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成正比。因此,控制步进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对电机精确调速;控制步进脉冲的个数,可以对电机精确定位。

  在我们所设计的数控分度头中,就是利用这一线性关系,用PLC进行电气控制、编写分度算法程序,控制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步进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对执行工件进行精确分度,并可实现调整、手动分度、自动分度等多种电气控制。

  电气控制方案为PLC+步进电机及可细分驱动器+数显尺。PLC选用DVP20EH00T,AC220伏供电20点200HZ晶体管输出类型;根据分度精度要求考虑,选用可细分驱动器及步进电机,考虑分度时对工件的扭矩M=FR=fNR,计算出最大扭矩为27Nm。按矩频特性选取步进电机,选130BYG350A型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及配套细分驱动器MS-3H130M。
PLC的I/O配置如下表:

I0.0    调整/分度      Q0.0   脉冲数
I0.1    急停         Q0.1   花盘上升
I0.2    步进转位       Q0.2   花盘下降
I0.3    花盘卡紧/松开    Q0.3   故障指示
I0.4    花盘上升/下降    Q0.4   方向
I0.5    自动分度       Q0.5
I0.6    调整启动/结束    Q0.6
I0.7    驱动器信号      Q0.7
I0.10-I0.13 孔数设置

  该数控分度头在径向安装数显尺来控制径向分度尺寸;由PLC控制步进电机轴向分度。操作人员启动电源,输入分度数后,调整/分度开关置于分度位置即可实现手动或自动分度。在自动分度中可实现分度机构的松开、上升、分度、下降、卡紧再松开的顺序控制

  3、分度算法

  设总孔数为D2,总脉冲数D0,分度脉冲可计算为:D0/D2=D4+D5(余数)。若D5=0时,步进电机每转动一次,电机转角控制脉冲均为D4。若D5≠0时,将D5与孔数的一半(D2/2=D8)进行比较,若小于孔数的一半,步进电机先按D4个脉冲分度,步进电机每转过一个分度角,余数D5累积一次,当累积数大于D8时,步进电机则按D4+1个脉冲分度一次,此时累积数减去D4+1脉冲的余数即D2-D5,然后再按D4个脉冲分度,依次类推直至分度完毕;若余数大于孔数的一半,步进电机先按D4+1个脉冲分度,余数按D2-D5累积,当累积数大于D8时,步进电机则按D4个脉冲分度一次,此时累积数减去D4脉冲的余数D5,然后再按D4+1个脉冲分度,依次类推直至分度完毕。这样的分度算法,使孔与孔之间的分度误差始终小于一个脉冲当量,可以实现在3600转角误差为0的分度精度要求。

  4、结束语

  该大型数控分度头应用于1000mm~2000mm的轴承内、外套的分度。主要优点为:(1)分度精度高。驱动器在最高细分10000工作状态下,孔孔之间分度误差可控制在7.3μm,可以实现3600转角误差为0的分度精度要求,满足了工件的分度要求。(2)工作效率高,分度速度快。选用的PLC最高频率为200HZ,在自动分度工作状态下,50个孔的分度工作不足十分钟即可完成。(3)操作灵活、简便。该数控分度头实现调整(不分度)、手动或自动分度等电气操作。人工分度方式需要测量、画线等费工费时,由PLC控制的步进电机自动分度方式只需输入分度数,即可实现分度的多种控制。(4)该数控分度头经济、实用。投入使用后,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大型轴承内、外套的分度存在的问题,提高了轴承产品质量,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网友A:
我是北京阿尔泰的,做shuj数据采集卡PLC模块,485kongzhi控制模块等产品,这是我们网址,需要联系http://art-control.taobao.com/。技术qq180362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