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O的恒温恒湿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4-04-13):
求助这方面的资料   904827436@qq.com

网友A:
恒温的做过一个,恒湿的没做过,湿度传感器不了解。

网友B:
恒温恒湿系统,首先满足湿度的要求后在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一般是在中央空调的新风量和回风量混合处理后达到要求湿度的露点,在将此时的温度在加热处理到要求的送风温度。大体就是这样了

网友C: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D:
这个工艺挺复杂的,以前做过,有时候要求先控湿度,有时候要求先控温度,有时候不能控湿,只能控温。而且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用干湿球原理求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