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信息能直接输入s7 315-2DP的plc内么?

楼主(2014-04-13):
绝对值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信息直接输入s7 315-2DP的plc内,如何实现呢?老大不让使用运动控制模块节省成本。能行得通么?我了解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以串行通信方式反馈的,s7 315-2DP西门子的PLC能直接接收读取这种串行通信信号吗?又不是增量式编码器那样可以在plc特定的几个输入点输入A/B/Z脉冲串!!!

网友A: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B:
看你PLC型号,应该是支持DP接口的,建议使用DP总线接口的编码器,这样就不用额外的输入模块了。而且总线可以接受多节点。

网友C(2014-07-24):
 2楼说的对。  这个PLC带DP接口。   在主机卡上面。   我有DP编码器现货,  还有调试软件。

网友D(2019-12-11):
2楼说的对。使用DP通信可以直接读取编码器的数值 ,编程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