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频率与设备面板显示的转速不一致

楼主(2014-04-13):
设备上用一台三菱变频器,现在要求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与设备面板上用电位器调节后转速表上显示的转速一致,如变频器显示70HZ,要求转速表上也显示70转,该如何设置变频器呢。

网友A:
安装一个变频器专用转速表

取它的0--5V

网友B:
比例取得不一致啊

网友C:
安装一个数显的转速表,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端子参数设置为频率输出。

网友D:
转速表如果取的是变频器模拟输出,0V对应最低频率,5V对应最高频率。但是变频器频率(单位是1/s)和速度表(单位是m/min或记为MPM)根本不是一回事,没有必要这么做,你要做的是根据主传动的线速度(用速度表测定)和你速度表指示一致!这可以用速度表的增益电位器调节。当然仔细的校正是要遵循一定的校正步骤。而你的问题本身就不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比例取得不一致啊                   ...

网友F:
参考阅读手册!手册上有直接说明的!

网友G:
楼主的提法有问题,应该是变频器不显示频率,直接显示转速,三菱FR-E500系列是参数37设置对应60HZ时候的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H: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