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4-04-13):
我用欧姆龙的PLC和MCGS组态,在用户窗口输入框中连接PLC的BCD类型数据寄存器D1500,我想在输入框中的设定值输入到PLC中后增大10倍,比如我在屏上输入5,送到寄存器后变为50。我用设备窗口的通道处理怎么整也是仅在屏上变化,在屏上输入5,一确定屏幕就成了50,求高手指点。刚刚有人我说用脚本,不知怎样做。

网友A:
楼主,你的发现的现象是正常的。

你用的输入框构件,在输入状态时(也就是激活状态),你可以输入值。他的功能就是接受数据,最后送到组态数据库里。

等你确定后,这时候就是非激活状态,在非激活状态下,这个构件有是显示框,显示对应变量的值,你想D1500是50,输入框自然就显示50.

不知道你是如何实现输入5,在D1500变成50的。是在PLC在中做了乘法吧?

另外,你为什么非要在哪里显示5,而不是50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发现的现象是正常的。你用的输入框构件,在输入...

那个D1500是一个设置时间的寄存器,好像是16位BCD,其中C0150是由1S时钟脉冲控制的,它6S接通一次。我在屏上输入框设置的单位是分钟,只能使输入值增大10倍才能是实际值。另外我设置的乘以10倍后只是屏幕显示成了10倍,到PLC后的数值还是原数,只是屏幕增大了,不起作用。还有能不能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的MCGS的数据类型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