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4-04-13):
FANUC机器人报警,报警信息如下:

SRVO–062 SVAL2 BZAL alarm (Group : i Axis : j)
(解释)如果脉冲编码器的电池绝对备份为空时发出这种警报。很可能的原因是电池已
经损坏或是机器人中没有电池。
(措施)检查电池和电池电缆,替换电池。之后设置系统变量$MCR.$SPC_RESET 值为TRUE。
重新提供电源能量。在这之后,控制机器人或是进行SRVO–038 恢复的过程。

按照他们指示的故障排除方式还是消除不了,如下:

1.按MENU 键,出现菜单画面。
2.选择"0 --NEXT--"后,再选择"6
SYSTEM"。
3.按 F1(TYPE)。
4.选择"Master/Cal",出现Mastering
画面(见画面1)。
5.按F3 键,执行RES_PCA。
6.将机器人关电后,再通电。

即使没有电池应该可以消除故障,点动机器人的。

目前机器人动不了,急!!

怎样消除故障,是不是更换电池就能解决? 忘各位大侠指导了。

网友A: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B:
同急,报警信息只剩SRVO-075,关节动不了。

网友C(2014-09-13):
还有其他报警吗?SRVO-062,机器人本体电池没电了。需要更换,更换完成后,需要脉冲清零,完成,再重新开机。

SRVO-O75,是在065基础上报警,看看那根轴报警,用关节坐标,移动他,就可以了

网友D(2018-10-17):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E(2019-01-25):
必须更换电池,要不然关机断电后会继续出SRVO-062报警。

电池是用来保持电机编码器数据的,一旦电池没电,关机就会造成编码器数据丢失。

清除编码器脉冲报警必须重启机器人,一关机编码器数据又丢了,开机肯定还是报警。

更换电池后清除编码器报警,然后重启,会出现SRVO-075报警,这个时候可以用关节动机器人,每轴动大于20°,报警可以复位。

然后需要对机器人进行零点标定。要不只能用关节动,其他坐标系用不了。也没法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