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与驱动——永磁同步电机与驱动

楼主(2014-04-13):
直流无刷电机与驱动,永磁同步电机与驱动之间异同有哪些?

怎么有人把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呢?是不是搞混了?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与驱动,永磁同步电机与驱动

2者电机旋转磁场产生机理不一样,所以控制原理不一样,所以用同一个驱动器不可以的

市场有一种直流伺服,就是电源是DC,电机是AC48v,这个跟通用交流伺服的工作原理基本一致,只是缺少一个AC-DC的过程,详情可以加QQ,1647674321,在下小王,本人专门推广国产直流/交流伺服的

网友B: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C:
呵呵···,哪家的驱动器?直流无刷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和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机同属于同步电机。按照字面理解直流无刷电机属于直流电机明显是错误的。一般说直流无刷驱动是三相方波驱动,一般说直流无刷伺服驱动指三相正弦波驱动,伺服的共用一个驱动器当然没问题。当然,直流伺服电机另有所指,直流电机和直流伺服驱动,原理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