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知识点问答(二)

楼主(2014-04-13):
提高锅炉给水温度有什么意义?

  提高给水温度无论是蒸发量保持不变还是燃料量不变,都不能提高锅炉效率。但提高给水温度可以提高发电厂的循环热效率,从而降低发电煤耗。

  发电厂热效率等于锅炉效率、汽轮机效率。管道效率及发电机效率四者之积。汽轮机的热效率很低,一般为30%~40%,这是因为汽轮机将蒸汽的热能转变为机械能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冷源损失。温度和压力很高的蒸汽在汽轮机内膨胀做功后,从未级叶片出来的蒸汽温度和压力都很低,为了使蒸汽能充分膨胀,凝汽器内应维持很高的真空度,同时为了使膨胀做功后的蒸汽回到锅炉中去,必须将汽轮机的排汽凝结成水,用水泵打入锅炉形成热力循环。汽轮机的排汽进入凝汽器,由冷却水将排汽凝结成水,并将排汽的潜热带走,这部分热量约占主蒸汽含热量的50%以上。这部分热量对凝汽式电厂来说不但不可避免,而且也无法利用。这就使得发电厂循环热效率只有30%左右,采用单一介质循环的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机组也仅略超过40%。

  如果将在汽轮机中膨胀做了一部分功的蒸汽抽出来加热给水,蒸汽的潜热得到完全利用。由于这部分蒸汽既发了电,又避免了冷源损失,发电厂循环热效率显着提高,所以几乎所有的发电机组都有利用汽轮机抽汽加热的给水加热器用来提高水温。当给水温度较低时,提高给水温度,发电机组的效率提高较多,当给水温度较高时,再提高给水温度,发电机组效率提高不多,而设备投资和检修费用却大大增加。根据计算,不同参数机组最经济合理的给水温度是不同的。

  提高蒸汽品质的措施有哪些?

  (l)减少给水中的杂质,保证给水品质良好。

  (2)合理地进行锅炉排污。连续排污可降低锅水的含盐量、含硅量;定期排污可排除锅水中的水渣。

  (3)汽包中装设蒸汽净化设备,包括汽水分离装置,蒸汽清洗装置。

  (4)严格监督汽、水品质,调整锅炉运行工况。各台锅炉汽、水监督指标是根据每台锅炉热化学试验确定的,运行中应保持汽、水品质合格。锅炉运行负荷的大小、水位的高低都应符合热化学试验所规定的标准。

  所有水位计损坏时为什么要紧急停炉?

  仪表是运行人员监视锅炉正常运行的重要工具,锅炉内部工况都依靠它来反应。当所有水位计都损坏时,水位的变化失去监视,调整失去依据。由于高温高压锅炉,汽包内储水量相对较少,机组负荷和汽水损耗又随时变化,失去对水位计的监视,就无法控制给水量。当锅炉在额定负荷下,给水量大于或小于正常给水量的10%时,一般锅炉在几分钟就会造成严重满水或缺水。所以,当所有水位计损坏时,要求检修或热工人员立即修复,若时间来不及,为了避免对机炉设备的严重损坏,则应立即停炉。

  危急遮断引导阀作用

  再热主汽门系一90°转角的摇板全开、全关式阀门,其转轴外露,为防止蒸汽沿转轴外漏,转轴结构上采取了金属密封,即转轴上凸肩对管道上凹槽,正常运行中蒸汽作用在凸肩上,压紧防止蒸汽外漏。机组从开机越接近正常运行状态,金属密封越紧。但发生脱扣停机,此蒸汽的压紧作用力即阻碍中主门的关闭。为此设置一油压操纵的遮断引导阀,用以当再热主汽门关闭时泄放作用于轴内部端面不平衡的蒸汽力。该阀由一操作阀和油动机组成。油动机连接到液压系统,因而当ast危急遮断阀和OPC超速遮断阀关闭时,再热主汽门将处于开启状态而危急遮断引导阀则处于关闭状态。当危急遮断机构动作时,遮断引导阀将打开,以使轴端部腔室与一低压区(凝汽器)相通,从而减小作用于轴端的蒸汽压力,以致可以用最小的作用力关闭再热主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