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修改功率

楼主(2014-04-13):
刚修了一台ATV71的变频器 型号是75KW的 我更换了一个55KW的驱动板 和一个控制板 现在空载正常,发给客户之后 他把参数从另一台机器拷贝过来之后然后又写到这台机器里 说是报不匹配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板有没有改功率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有没有改功率段

 NPR和NCR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