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560称重仪问题咨询及重庆横河川仪压力变送器EJA438W带hart协议的四个主变量

楼主(2014-04-13):
一、通过Modbus-TCP采集梅特勒ND560一个槽号的四个字,将其拆分,得到feed、FastFeed 、Tolerance_Ok 、EnterKey 、Motion 、NetMode 、UpdateInProgress 及DataOk ,但是不清楚各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feed喂料怎么理解呢?快速喂料怎么理解呢?EnterKey又该怎么理解?望解答!

二、川仪的压力变送器带HART协议的四个主变量分别是指什么变量?比如第一变量是实测压力,第二变量是温度等!PV、SV、TV、QV四个变量~~~~望解答?

网友A(2014-05-23):
做过梅特勒的传感器,feed喂料应该有(速度控制的)电机的驱动的,快速喂料应该是电机工作在50HZ,

网友(2016-11-03):
PV:测量值
TV:一般是指现场执行机构,比如说调节温度的调节阀
SV: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