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开关不动作,请教各位大侠们

楼主(2014-04-13):
我们公司有台设备,设备里面有三个加热线圈(各220V,3.8KW),和3台220V的电机各200W. 前几天味到烧焦的味道后才发现,漏电保护器(施耐德40A)的其中一个触电烧焦造成整个漏电保护器无法动作一直处于接通状态(这个是相当危险的)触点都是被紧固的。请各位大虾指教我选择的漏电保护是否可以,假如是错误的应该怎么选择。还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应该怎么避免!

谢谢!

网友A:
1,可能是你的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假的;

2,选择60A的会好一些,加热设备对漏电保护器等开关要求要高些。

网友B:
1,建议你这全更换成 SIEMENS 系列的 正品 空气开关

2, 漏电保护开关有时对短路或是过载的分段能力有限吧!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质量不过关吧。

楼主:
由于后端有加热元件,然后三相不平衡会不会出现单相触点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