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功率电动机重新缠绕组以后怎么解决烘干问题?

楼主(2014-04-14):
请问:大功率电动机重新缠绕组以后怎么解决烘干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一维修点都是用灯泡时行烘的吧,还有别的加热的也可以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老大!

网友B:
烘干方法有多种多样的,一是在绕组内施以一定比例的电压,使绕组内通过电流进行加热,施加的电压不能太高。二用电焊机,,,,。再加是调压器,在烘房内,红外线灯泡等等。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辛苦了!

网友C:
电磁烘干也可以,接个低压变压器

网友:
三相绕组串联,接交流电焊机。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