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4-04-14):
大家好,我的PLC事三菱FX1S-20MR-001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输出负载的电压都是DC24V的啊。如果我要买一些灯啊 电动机啊等等的负载元器件。是不是都只能买承受电压在24V以下的这些啊。还有我的供电电源是不是就找一个三孔的插座的那种电源线,分别火线,零线,地线接到输入端子上对应的地方就OK了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话,可以带不同电压等级,比如220V的负载。

不建议直接接灯类,用继电器过渡下比较好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的PLC输出类型是继电器型,也就是输出是若干组触点。触点接通,对应负载回路接通,负载用的多少伏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就看你带什么负载了。一般安全一点,就用24VDC,方便一点,就用220VAC.

上图是三菱手册中描述。你的是R型输出。

具体看看有几组输出。

根据上图中端子标示,PLC一共有5组输出端子。独立输出的分别是Y0,Y1,Y2,Y3.

这四组,你可以接各种类型的负载,什么直流,交流由你自己定。

但是Y4567,这一组的公共端COM4,你所接的负载类型必须是同一种。

楼主结合手册详细看,搞清楚了买器件,不然买回来也没用,弄不好还烧PLC.

楼主想自己买一些负载的话,建议买负载都是24VDC的。这样安全一点,但是你需要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话,可以带不同电压等级,比如22...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的PLC输出类型是继电器型,也就是输出是若干...

 同意2楼的说法,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话,可以带不同电压等级,比如22...

网友F:
不可以的,PLC的触点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不是太大,最好用继电器过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