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伺服电机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14-04-14):
本人刚刚接触伺服电机,主要是永磁直流伺服电机,它主要特点就是:高恒转矩,低惯性。我想问问这个跟一般的伺服电机就有什么明显区别, 另外这类伺服电机主要是用于什么场合呢,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是是步进电机的一种  采用直流正负脉冲调宽信号 有反馈脉冲输出 以实现精确定位 直流永磁电机 定子是固定的磁铁 转子通过电刷 换向通入连续的直流电 连续运转 不能做伺服电机使用

网友B: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伺服电机是是步进电机的一种  采用直流正负脉冲调宽...

有点明白了,那我想问问直流永磁电机也就是一般的直流电机了吧,应该都不能算是伺服电机,他也都没有精确定位的功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

 你有联系方式,我看你们公司正好有是最分拣系统的,我们这边可以相互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