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伺服电机和欧美系伺服电机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4-04-14):
据我所知,日系伺服电机反馈回来的编码器信号是脉冲信号,德系是正弦信号,可是这些对我们的应用有什么影响?除了这个不同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对我们的使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日系伺服电机反馈信号是走特性协议的通信方式,一般都是封闭式的,所以一般都配套自己的驱动器。

网友:
区别蛮多的,例如:

反馈均是绝对值编码器,两者区别也很大;日系大多通过加装电池的方式实现掉电保存的,因此价格更便宜,当然性能上要次些。

网友B:
怎么现在欧系的比日系的卖的贵呢?

网友C:
欧系走的是高转速小惯量路线,当电机配上减速机后,整个系统的响应性非常高,私以为J/T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

网友D(2022-12-05):
我是知道他们的控制方式有差异,日系私服基本采用脉冲控制,欧系伺服基本走总线通讯控制,而且我们当时用欧系伺服,基本用的旋变,领导选的型,没问过,个人觉得 是因为旋变更适合恶劣环境吧,锻压行业的

网友E: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区别蛮多的,例如:反馈均是绝对值编码器,两者区别也很大;日系大多通过加装电池的方式实现掉电保存的,因此价格更便宜,当然性能上要次些。...】进行回复:

        -----------------------------------------------------------------

总感应欧系的产品在硬件配置组态上简单,功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