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出错

楼主(2014-04-14):
为什么打开X1后,仿真只有Y2亮,Y0不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肯定其他地方有对Y0的复位操作

网友B:
会不会有互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其他地方有对Y0的复位操作

没有啊,我在检查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要分享一下啊

网友D:
估计Y0重复使用啦吧

楼主:
对就是下面有下输出Y0,然后给互锁断开了

网友E:
解决了就好,大家反应可真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下面有下输出Y0,然后给互锁断开了

 原来还真是互锁惹的麻烦啊

网友F: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G:
三菱的仿真和实际的差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