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养液压油泵?液压油泵故障解决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4-04-14):
  如何保养液压油泵?液压油泵故障解决方法有哪些?

  液压油泵保养注重事项

  1、油泵使用20号机油。

  2、贮油容量必须在油窗之上范围内。

  3、每次加油及换油时,必须用80目以上滤油网过滤,更换时需洗净油箱。换油期为六个月。

  4、工作油温10摄氏度至50摄氏度。

  5、启动电动泵前需打开放气螺母,打开开关置于卸荷位置。

  6、使用过程中发现电机温度过高,应停止使用。自行冷却后再行使用。

  7、液压油泵出厂前已调整好,不得随意高调,需重新调整时,必需借助压力表进行。

  8、高压油管出厂进,经过105MPA试验。但由于胶管轻易老化,故用户需经常检查,一般为六个月,涡街流量计频繁使用为三个月,检查时87.5MPA试压,如有破损、凸起、渗漏现象,则不能使用。

  9、轴承一般六个月清洗一次,装配时需添加润滑脂。

  液压油泵故障解决

  1.检查动臂油缸的内漏情况。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动臂升起,看其是否有明显的自由下降。若下落明显则拆卸油缸检查,密封圈如已磨损应予更换;

  2.检查操纵阀。首先清洗安全阀,检查阀芯是否磨损,如磨损应更换。安全阀安装后若仍无变化,再检查操纵阀阀芯磨损情况,其间隙使用限度一般为0.06mm,磨损严重应更换;

  3.测量液压泵的压力。若压力偏低,则进行调整,加压力仍调不上去,则说明液压泵严重磨损。

  一般来说,造成液压油泵动臂带载不能提升的主要原因为:

  a.液压泵严重磨损。在低速运转时泵内泄漏严重;高速运转时,泵压力稍有提高,但由于泵的磨损及内泄,容积效率显着下降,很难达到额定压力。液压泵长时间工作又加剧了磨损,油温升高,由此造成液压元件磨损及密封件的老化、损坏,丧失密封能力,液压油变质,最后导致故障发生;

  b.液压元件选型不合理。动臂油缸规格为70/40非标准系列,密封件亦为非标准件,制造成本高且密封件更换不便。动臂油缸缸径小,势必使系统调定压力高;

  c.液压油泵系统设计不合理。由图1可知,操纵阀与全液压转向器为单泵串联,安全阀调定压力分16MPa,而液压泵的额定工作压力也为16MPa。液压泵经常在满负载或长时间超负荷(高压)情况下工作,并且系统有液力冲击,长期不换油,液压油受污染,加剧液压泵磨损,以致液压泵泵壳炸裂(后曾发现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