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业用电机

楼主(2014-04-14):
各位,小弟即将出差去一家造纸公司和客户技术交流,是关于电机方面的,不知道要会聊到什么方面的技术点啊?请各路大神指点迷津,只需涉及方面,资料我自己倒是可以找到!!求助。。

网友A:
现在要聊就聊伺服系统,高精度、大功率、低噪声、节能、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聊就聊伺服系统,高精度、大功率、低噪声、节能、高效!!

但是他们招标用的是低压交流异步电机,不是伺服电机!可能会涉及节能这一块,至于高精度,和大功率可能不会涉及。大功率电机我们没有竞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要聊就聊伺服系统,高精度、大功率、低噪声、节能、高效!!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C:
聊聊机电防爆,防水,耐腐蚀采取手段方法;能长期连续高温工作,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聊聊机电防爆,防水,耐腐蚀采取手段方法;能长期连续高温...

ok,3q

网友D:
造纸公司的电机一般都是大功率的,只在施胶、加药、毛布喷淋等工段有少量的小功率存在

网友E:
现在你应该聊--符合新型节能电机标准的高效能电动机,当然前提是你们工厂生产了或者你们公司销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