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电机循环思路

楼主(2014-04-14):
各位大神好,小弟咨询个事。现在我要做个自动点镜片机,但是现在循环不知道如何进行。

左端2个6*6的托盘,分别装载2种镜片,右边是我的镜框,我需要先将一个(种)镜片取过来放到镜框上,然后机械手回去,再将另外一个镜片取过来安装,两个镜片安装在一个镜框上,两种镜片先后顺序一定,循环直到整个托盘的镜片安装完。

问题是:循环在程序中必须是一步一步写出来么?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plc有无调节电机的步数的自动循环指令?求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把一个周期循序设定好,步进电机驱动脉冲用PLSR指令(三菱或仿三菱的),具体的你把指令理解了再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一个周期循序设定好,步进电机驱动脉冲用PLSR指令...

终于有人回了~大哥, 问题是个方形的盘子啊,每个位置都不同,每一个位置来回的循环都得一步一步写么?我用的三菱的plc

网友B:
我建议做一个直线插补,然后给定N个X和Y的位置数据,镜片如果是固定有工装的好办,只需手动存储一批X和Y位置数据调用即可,如果镜片是随意放的,那就还要加一套视觉系统来给定X和Y的位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做一个直线插补,然后给定N个X和Y的位置数据,镜...

 感谢大哥支招,镜片是有专门的底座,位置固定摆放好的。我打算用脉冲控制电机移动的距离,每个来回的距离都不同,如果在程序中手动写的话,要反复好多次啊,如果能像c里面给个for循环就好了。直线插补没有做过啊,三菱的PLC也能定义数组么?位置数据调用没有用过,能给个思路不,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做一个直线插补,然后给定N个X和Y的位置数据,镜...

 我用的fx3u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