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200模拟量使用问题汇总(二)

楼主(2014-04-14):
1.EM231 8TC/4TC,开机的时候测温是正常的,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测量温度比实际温度偏高,这是怎么回事?

   检查热电偶模块是否安装在环境温度不均匀的地方,如接触器等发热器件的上方。接触器工作时发热,热气上升造成热电偶模块的上下温度不均匀,由于EM231热电偶模块的冷端温度补偿采用本地温度补偿,这样会造成EM231热电偶模块的冷端温度补偿不正确,从而使得测量不准确。

2.EM231 8TC 工作后检测不到温度?

   检测不到温度的原因有:

1)软件配置地址有无错误,该模块软件配置地址应为VW,而不是AIW,且根据其在CPU后面的位置不同,其地址则不同;

2)检测热电偶是否正常;

3)用一根短接线把任意一个输入通道短接,用STEP/MIRO变量表监视,监视值应为室温。

3.UN231-7PD22(4AI*TC)、UN231-7PH22(8AI*TC)、UN231-0HH32(8AI*16BIT)三种模块软件地址如何分配?

   UN231-7PD22(4AI*TC)软件地址为AIW,分别是AIW0,AIW2,AIW4,AIW6,UN231-7PH22(8AI*TC),UN231-0HH32(8AI*16BIT)软件地址为VW,根据其在CPU后面的位置,地址会有所不同。

注意:UN231-7PH22(8AI*TC),UN231-0HH32(8AI*16BIT)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依次向后排,在CPU后面第一个位置为VW0,第二个位置为VW64,第三个位置为VW128,依次类推。具体见《亿维自动化选型手册》

4.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分别是多少?

模拟量输入阻抗:电压型信号: ≥10MΩ,

                   电流型信号:250Ω。

模拟量输出阻抗:电压型信号: ≥5K Ω ;

               电流型信号:≤ 500 Ω.

5.EM231 TC 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点偶的自由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