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无法下载

楼主(2014-04-14):
PLC是西门子S7-315的,下载DB块时,弹出窗口,提示存储空间不足,

当我把ARRAY偏移量改为600或1000时,都能下载到CPU里。但是CPU报SF系统错误。

我打开帮助信息

当我重新把PLC程序下载到CPU时,提示好几次存储空间不足!这是什么情况啊,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A:
  PLC程序下载到CPU时,提示好几次存储空间不足!

  是因为你的程序容量达大, 315 自带的内存不够用,建议你就要用加扩展卡增大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程序下载到CPU时,提示好几次存储空间不足!...

网友C:
这位帅哥,你的指针偏移都16384了,PLC内存能有这么大吗?315-2 PN/DP的最大工作内存也就是384K

你修改了指针,肯定是可以下的了,因为DB块变量少了。出现IO错误,那是因为你程序DB块中用到的变量没了,什么程序需要这么大的DB块啊?

网友D:
楼主还是先看一下手册吧,DB块已经超出315CPU最大数量。

网友E: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先看一下手册吧,DB块已经超出315CPU最大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