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未来有奖讨论系列3:节能

楼主(2014-04-14):
制造业未来千人畅谈活动上线以来,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为丰富本次活动,小编特提出系列有奖问题,供大家探讨,各位亲踊跃参加:

系列问题3:您觉得所在行业或企业能源和资源消耗是否有降低空间?

问题启示: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发挥您的知识,开启您的智慧宝藏!

参与规则: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见活动页面。http://www.siemens-fom.com/

额外奖品:

 参与本活动,除可以得到制造业畅谈抽奖机会外,还将获得gongkong提供的神秘奖品,根据您的回复结果,由总版主评出,优先鼓励原创,复制粘贴互联网内容的,将直接失去评选资格 。

网友A:
活动越来越给力了   需要大力支持

网友B:
      我们属于矿业开采行业,主要从事矿井提升设备的维护,如大型直流电机、ABB的DCS600、西门子6Ra70等。

      我们能源消耗主要是电能,大家平时也从没有节约用电的意识,但是节约用电,降低资源消耗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首先制定合理的供用电制度,合理调整矿井的电力负荷,制定节电的技术措施。

      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减少间接能量损耗,对电气设备定期检修,经常维护,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失。如在矿井提升系统中,尽量做到满载运行,不跑空趟,减小罐道的阻力等。

     减少输电线路的能量损耗,就必须改造不合理的矿井供电系统,选择合适的导线截面。

     我们有些设备还比较落后,所以必须加以改造,用高效的新设备,也可以节约大量电能。如变电所固定补偿改为动态补偿功率因数。

网友C:
  前两年搞过内蒙西部一个火电厂的水力发电,“火电厂的水力发电”这话挺起来让人摸不到头脑。其实就是火电厂的蒸汽经冷却塔冷却为水后汇流为有落差的水流,利用水位落差 ,配合水轮发电机产生电力,经调速、励磁及同期并到这个火电厂所在的电网上。虽然一个火电厂只有两台水轮发电机,装机容量也共计几千千瓦,但是体现了能源的再利用,水源一点也不污染、也没有消耗。后来,这种设备在一些新建的热电厂、火电厂得以应用。

  水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力发电是再生能源,对环境破坏较小,并可提供廉价电力,最大的特点就是零污染。

  我们要大力提倡这种绿色的再生能源。

网友D:
我们的公司,有很大的节能空间,可惜现在..........

网友D:
在水、电、气等方面都有很多漏洞!

网友E:
新建的厂房,初期就考虑了,为了省钱连设计图纸都是自己弄的,为了能验收送电才忍痛割爱送了点儿钱。

网友E: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小型企业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制作工艺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变频器,软启、触屏、PLC等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风--通风(轴流风机);

气--天然气(冬天一天烧4小时;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已达到节能目的)

水---地下水不能喝(污染严重)以前是买桶装水,现在改用过滤器,接着喝过滤后的地下污染水。也达到节约资金的目的

电--发现浪费现象,罚款

矿物-木有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有---目前实在是不好想象了,待续...

网友F:
墨子自有墨子的道理,我来梳理一下墨子的问题: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电力传动装置制造、塑料包装行业、染整行业,中小型企业(国企、乡镇、港资企业)。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变频器制造、同步机励磁装置制造、(安装调试)金属拉丝机程序设计,塑料挤出平吹生产线、凹版印刷机、柔版印刷机、平板印刷机、分切机、制袋机、定型机、染色机等的设备维修和工艺调试。打杂的。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PLC、变频器、二次仪表、变送器、编程软件、直流调速器、调功器、自动追边系统,现场总线、光纤网路、套色系统、伺服系统。还是打杂的。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风--离心风机如锅炉风机;

气--压缩机、蒸汽锅炉、液化石油气燃烧器;

水---软水生产、污水处理;

电--各种用电设备;

矿物-重油燃烧器,有机热载体锅炉,燃煤锅炉;

能源消耗在许多企业,能源成本可以达到总成本的15%~40%。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皇上不急太监急,这是大多企业的状况。真正的节能,老板看不到。应付政府的假节能项目,到处都是!

最近到一家企业,发现其风机节能用的变频器选型竟然是错的。

网友G:
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其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是雾霾的主要组成,雾霾天气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有气候原因,也有人为因素。钢铁业要努力降低污染,不排除政府采取极端措施整顿钢铁行业的可能性。即便没有雾霾天气,国内钢厂本身面对的污染物排放压力就很大,雾霾天气或许只是催化剂,这样要求我们钢铁人除了淘汰产能过剩的、污染排放的小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竞争能力,采用新工艺、新流程、新设备、新技术(自动化是其主要的一环)和新思想是当代钢铁工业的主要趋向,钢铁工业自动化是为钢铁工业服务的,自然其发展趋势是既遵从自动化科学发展趋势,也遵从钢铁工业发展趋势。利用有关自动化的国内外资源、先进技术、运行经验等来组成自动化系统 在开放环境下,世界各国都是互相借鉴,参照发达国家如西门子、ABB、施耐德、阿尔斯通、GE、日立、三菱、安萨尔多等电气公司的装备、解决方案以及日德英法美芬兰各钢铁公司和奥钢联的经验、先进系统、数学模型等,经过创新而组成先进的和本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监控系统与装备是当前各国钢铁工业自动化发展的另一趋向。继续开发更多的钢铁工业自动化专用技术 包括检测方法和仪表传感器、电控装置和技术

网友H: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本人所在的是电力行业的火力发电企业。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由于所从事的是电力生产二次专业工作,因而接触的是控制、信号、测量回路的调试、检测以及布线工艺。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在我接触的工艺中,有用于风机、水泵类电机的变频器,DCS的Actech F8硬件系统(分散控制器、远程I/O总线、I/O模件等部分组成),用于变频器、电除尘、火车煤取样的PLC,用于发电机、主变、110kV线路、220kV线路的远程终端设备RTU,用于110kV线路、220kV线路关口计量的FAG电表处理器,用于发电机的励磁调节器,用于发变组的故障录波器,以及用于发变组、6kV电动机、110kV线路、220kV线路的微机保护装置等,数不胜数。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火电厂是个高耗能企业,煤、电、汽油、蒸汽的用量没控制好,直接影响机组的出力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尤其是煤耗、热值差、厂用电率三大因素直接制约燃煤机组发电,这也始终是一些火电企业难以突破的瓶颈。在这些能源中,燃煤成本占整个发电成本的一半。如果机组性能不好,例如主汽或再热压力、温度的下降都会导致煤耗上升;煤质不好,燃煤量会增加,还会引起碎煤机、磨煤机的磨损致使出力不足,此时电机需加大电流才能完成碎煤、磨煤的正常工作,这样又加大了电能的消耗。所以煤与电的消耗有时是环环相扣似的出现。此外,机组的反复启、停,无疑加大了燃油的投入量。而汽轮机入口蒸汽管道不通畅,蒸汽参数的下降,再循环阀门缺陷造成的漏气等则是耗汽的诱因。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各类风机和泵是火电厂最主要的厂用电负荷,容量大,耗电多,一般火电厂的厂用电的70%-80%为泵与风机所消耗。为保证发电机组的安全运行,火电厂辅机均留有一定的安全裕量,在主机100%额定负荷下,辅机负荷只有其额定容量的80%.。许多电厂的风机、泵处于开环、恒速、24小时连续运转状态。由于这些设备一般都是根据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负荷条件来选择的,而实际运行往往比设计值要小得多,使辅机的效率较低。在这些风机和泵的运行过程中,若采用调节风门或风道挡板的开度,改变水泵出口调节门的开度来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会带来可观的节流损失。所以必须实行节能。

     用变频调速取代传统的简易导流器(热门档板)或液力变速机械调节,节能效益通常在20%-30%,从而使得降低能源消耗成为可能。采用变频器调速,电动机实现真正软起动,可以将厂用母线电压波动控制在(3%-7%)Un的允许范围内,减少起动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节省维护费用。

     近年来,我公司根据锅炉风门流量只是通过调节挡板开度实行调整而不能调节电机输出功率的缺陷,提出了通过电机加装变频器实行节能的设想。为了确保变频器在线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公司成立了变频器改造攻关小组,发动大家开动脑筋实行有效论证。在对拟改造电机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和比对后,大家一致认为,唯有进行电动机调频,才能根据发电机负荷随时改变其有功功率输出,以达到节能效果。如今,引风机、送风机、凝泵、给水泵以及脱硫辅机等电动机均安装了变频器。两年来的运行情况表明,变频改造后的节能效果明显,它彻底改变了锅炉调节风门引起的开关部件磨损、卡涩等所致的能量消耗状况,为公司降本增效打下了基础。

网友I: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化工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废水,废弃处理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PLC,变频器,软起,触摸屏等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水,电浪费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水,电有降低空间。水加计量表,电加变频器,总的加自动控制进行科学控制。

网友J: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我所在的行业是煤矿开采和发电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煤矿采煤机割煤工艺、综合掘进工艺、工作面集成自动化运输机运煤和地面提升控制工艺。

煤矸石发电工艺。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井下皮带机集成自动化产品:PLC、变频器、水泵软起控制器、DCS调速控制系统等。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是发电系统的消耗,刚投入建设电厂,说是煤矸石,真正运行以后,基本上都是井下的原煤,大大浪费资源,没办法领导主导吗。再有就是气和水的浪费,就拿我们的中央空调系统和冬天的暖气供用系统,浪费的太多了,有人没人都开着,并且温度调的都不合适,国有 企业都有这方面的通病吧。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那当然有了,就拿我们的发电厂,由于煤矿在开采的时候,有大量的瓦斯抽出,现今社会完全可以把瓦斯利用起来,也可以瓦斯发电吗,还有就是暖气和夏天空调可以安装自动化的控制装置吗,技术都是比较成熟的,这样既节约成本又可以把多余的再利用。

网友K:
给力的活动要支持!!!

网友L:
好久没在论坛正了八经的发帖了,今天有空在论坛说几句,看到论坛搞得制造业未来有奖讨论活动,很久就有写几个帖子的冲动,但是出于懒惰,已经感觉活动结束还早的惰性使然,已经没有写下几个字,今天就算开始了。

偶厂是一个石油炼制企业,可以说是一个耗能大户,消耗能源非常大,是否有节约能源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但不论怎么改,节约的效果还是没有取得预期。

今天就版主所列内容简要回答。

您觉得所在行业或企业能源和资源消耗是否有降低空间?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石油炼制行业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主要是石油制品的加工和精细化处理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石油炼制是国内自动化水平很高的行业,由于是垄断行业加国企,大部分的自动化成本都是不考虑的,基本上都是选用国际上最好的自动化系统。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石油炼制需要的能源较多,能耗较大,主要是电、蒸汽、燃气等能源的直接消耗。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能源消耗的降低,一直是厂内非常重视的指标,这不仅仅厂内利润的因素,更是一个政治因素,大家都知道政府部门采取节能减排的目标把其下放到当地的各个企业内部完成,比如一年这个企业要节约多少万吨标准煤,可以说初衷是好的,但是执行情况非常糟糕,原因政府的任务实质上就是纸上谈兵,只看数据不看效果,每年年底厂里都是大造数据,什么节约了多少万吨标准煤,什么超额完成政府规定的目标,每年都是这个城市和上级公司的节能先进表明,可以说每个企业都是这个模式,可是效果怎样,大家都知道,这只要看看我们的空气质量,严重的雾霾就可以知道,这些节能减排的效果是否造假。

从厂内的管理说,节能减排也有很多自发行为,因为市场竞争非常严峻,如果自身不进行降低成本的改造,那么势必要被市场所淘汰,虽然一个行业的兴衰与大环境有关系,但与自身的管理也有很多关系,现在作为石油炼制企业尤其严峻,厂里最乐观的打算是炼制一吨油的利润是100多元,如此可怜的利润却往往无法实现,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厂内这个目标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完成,厂内压力很大,只能从成本消耗中来找出路。

厂里的能源消耗可以说取得了一些成绩,最被津津乐道的就是变频电机的使用,把传统的电机+泵+调节阀的流体自动控制,变成了变频电机+泵,这种改造不仅仅省掉了调节阀的能耗,更可以做到流体管线上的各种阀门全部开启,流体的压力和流量通过电机的变频来实现,由此可以节省大量的消耗到远途传输中的能源,从而实现节能的目的,通过这种改造装置的电能消耗大量降低,被广泛推广。

厂里另一个消耗的能源是蒸汽,由于现在的石油炼制普遍才有湿式蒸馏方法,所以需要蒸汽这个能源来实现蒸馏,蒸汽的消耗不但是一种能源考核指标,更决定着产品的质量,所以蒸汽消耗一直是考核的指标,但其主要的考核难点是蒸汽计量的不准确性,就是蒸汽的真实流量无法准确测量,导致了蒸汽消耗能源的加大,现在的改造重点也是选用精度高的适合蒸汽特性的流量计来实现准确测量,以此来降低蒸汽能源的消耗。

炼油工艺需要加热,因此炼油设备中都要加热炉,加热炉消耗的能源主要是燃气燃油,如何降低燃料的使用量就是一个节能考核的一个硬性指标,可是这个指标现在完成的效果不好,主要原因不是控制也不是设备的原因而是管理的原因,确切的说是人为因素。曾经在维修仪表过程中与工艺人员探讨过这个问题,工艺人员说,只要加热炉操作工稍微认真责任心稍微大一点,一个加热炉轻轻松松能够为厂里一年节约几百万的成本,但是大家没有这么干,为什么,因为没有激励体制,认真操作减少燃料损耗可以说是要消耗精力和耗费脑筋的,也就是需要操作工的付出很大的精力,这个付出了公司的能耗降低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可是操作工的付出没有获得一丝回报,没有多拿一分钱的收入,那么操作工就没有积极性,没有积极性就会导致操作工的惰性和懒散,那么装置的内耗就会维持现状,因此管理是最主要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工业节能最主要的还是要靠操作人员,虽然我们现状使用的自动化系统越来越高级,其自动控制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操作工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怎样调动操作工的积极性真正自发的用于设备工艺的操作中,其节能效果会非常明显,可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层普遍的问题是给工人涨工资是非常非常难得,甘愿花费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去采购昂贵的所谓节能设备也不给工人涨工资哪怕几十元的工资都不会涨,因此导致工人积极性严重下降,虽然花费昂贵的代价采购了节能产品,但节能效果非常一般,甚至还不如先前的能耗。

最后说一句:要想提高设备的能耗比,降低能源的消耗,请管理层不要忘记操作工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网友M:
我们厂位于天津市海河经济开发区,距离最近的居民楼仅30米。十年前附近有10家工厂,如今只有3家被允许继续经营。通过节水、减噪、固体废弃物处理等多方面持续不断的环保投入,过去八年水消耗量和废水排放量分别减少了84%和65%。

网友D:
我们公司有150台ABB2400机器人,替代又脏又累的金属表面加工工艺,30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替代了370人的抛光大军!

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用工难问题!

节约用工也是节能

网友C:
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本人认为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例如本企业的制造车间应用了节能电机,这种电机的理论上可节能5%左右,但实际上总的能源消耗降低为2%左右,一般是由于启动过于频繁。而且这种电机的价格稍高了一些。

网友N:
我觉得所在企业能源和资源消耗有很大的降低空间

1.我们是做过滤机械设备的,主要涉及污水处理行业

2.除了设备本身,还需和污水处理工艺配合。

3.设备是固液分离用的,所以还需要使用泵来输送介质(污水)到设备中,来完成过滤的过

  程,做到污水变清水,甚至直接排放。

4、在使用泵输送介质的过程中,一般厂家都选用流量大,压力低的泵,而这种泵,电机都会

  比较大,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对设备也有很大的影响。

5、如果可以使用流量可以控制,压力可以控制的控制系统,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来实时调

  节泵的转速,从而控制压力的话,即可实现节能的效果,还可以大大提高设备的寿命。

网友C:
新型的电力机车直接以电为能源,从接触网接受电能传输给牵引变压器,经降压、变流、整流及逆变等处理后供电动机驱动机车轮对;同时,通过向牵引电机输入变压变频的交流电控制其输出的转矩,实现对速度的控制。相比内燃机车,具有功率大、电能利用率高、无污染、工作环境好等优点。

网友O:
1、您所在的企业或行业是什么?

制造业:空气压缩机制造

2、您所接触到的是哪些工艺?

自动化产品在节能上面的应用

3、您接触到的或您的工艺中,有哪些自动化产品在用?

PLC、HMI、变频器、传感器、接触器等

4、您所接触的工作中,能源消耗情况如何?比如,风、气、水、电、矿物等。

主要消费电力,电力消耗在后续的应用中占国家电网用电很大比重

5、您认为有没有能源消耗降低的可能?大概应该怎样节能?

能源消耗降低的空间很大,目前大家正在实施的节能有:变频控制三相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永磁电机、空压机站集中控制器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