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两台步进马达

楼主(2014-04-14):
  1. 1要求启动后两台马达能自动反回起点 ,起点以碰到接近开关的信号为准,两台马达的 起点都是以接近开关信号为准

2两台马达反回起点后,1号马达正运转30℃后停0.5秒 然后在走60℃后 ,2号马达反转90℃后马上正转回起点,

          2号马达正转回起点的同时1号马达也要跟着正转回起点

3运行完后延时10,然后继续运转

4马达运转一圈要10000脉冲

   跪求大神帮帮忙给画个梯形图啊

网友A:
超级简单的问题,104567341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简单的问题,1045673419@qq.com

 我刚学的 帮下忙画个梯形图发我邮箱  1948210803@qq.COM   谢谢

网友B:
(1)第4点需要在驱动器上设置好分辨率:10000p/r;

(2)需要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前提是PLC支持两路脉冲输出!

(3)注意PLC所允许的最大脉冲频率,即每秒种发多少个脉冲?

(4)两台步进电机需要如何控制?

1.两轴联动,必须是相同的速度、但距离可以不同(分“相对”和“绝对”两种)!

2.单轴运动,分别设置相应的速度和距离;(正转:脉冲加方向、反转:脉冲)

3.计算系数需要经过“公式”取出,然后代入参数设定(分“整数”与“小数”两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超级简单的问题,1045...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第4点需要在驱动器上设置好分辨率:10000p/...

 是三菱XF1N  PLC

网友D:
有人给你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