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

楼主(2014-04-14):
见到一个厂将原来的直流电机用590直流控制器的,改为用变频器控制的交流电机。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是交流的节能,将原来所花的钱不算,另投入了二十多万。说一年就可以将投入的钱赚回来,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590是相当不错的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机除了维护麻烦一点,负载特性和动态性能肯定比普通交流电机好。另外直流电机效率高,功率因数高,交流电机反而比直流电机节能?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会调试直流调速设备。认为变频器简单,不是很荒唐吗?直流都搞不懂,会懂变频器?

完全是扯谈!利益恐怕才是关键!

网友B:
  晕!  怎么可能呢!

   直流驱动与交流驱动各有优点,看使用环境,但是说 直流驱动比 交流驱动 节能省电,相同功率设备一能能省 二十几 W 那是 扯蛋 !

网友:
同意上两位分析,这个做法是有钱烧的

网友C:
直流电机的效率较交流电机低。直流电机有磁场、整流子和通风机的功率消耗,交流电机没这些消耗,所以效率要高点。590的功率元件是SCR,电压降大于变频器的IGBT。

从发热量就能判断谁效率更高点。

网友D:
我们有此计划,与楼主描述差不多。说要改但好久没有动作,节能有很多方面。直流我们就一台设备,其他都是变频器,想改统一,备件具有互换性。

网友E(2014-05-15):
一个一个都是高手,看来要好好地学习喽

网友F:
直流改交流我也做过一台。当时是11KW的电机。电机坏了几次,干脆就不用了。

如果同档次的东西,交流投入成本比直流低,因为直流电机比交流电机贵多了!并且直流电机维护太麻烦,稍不留意可能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