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2N-50A文本PLC一体机

楼主(2014-04-14):
EX2N-50A是文本一体机的升级产品,它将PLC和文本控制完美集成在一个外壳中,方便客户安装维护大大降低客户使用和维护成本。
本机采用单编程口,文本和PLC共用一个232编程口编程,其中文本部分编程采用《COOLMAY_500A文本编辑软件》,PLC编程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PLC功能和软件和EX2N/DX2N系列PLC一样。

1、产品特点

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可选)、文本显示于一体

PLC可特殊加密,将密码设成12345678,将禁止读取

文本和PLC共用一个RS232编程口编程,使用更方便

可以选装一个485口,可以支持MODBU通信协议,三菱编程口协议和自由协议,可组网多个PLC或其它设备

LCD 显示:240×128 像素;LCD 寿命可达 2 万小时。常规为蓝屏,灰屏和黄绿屏可选

画面存储容量为256KB FlashROM

功能键有19个,功能均可自由指定

全部采用可插拔端子,方便客户安装维护

使用灵活,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

外观时尚,体积小巧,节省空间

2、型号命名

EX2N - 10/16/20/24/30/32/38/40/44MRT - 50A - 12AD 8DA –EK/PT/NTC/A4/A0/V-2C-5P

 1              2                3     4     5    6          7           8  9

1:系列名称       EX2N-50A系列,表示50A文本PLC一体机

2:输入输出点数   10:5入5出,1 6:8 入 8 出,24:12入12出等

3:输出类型       MT:晶体管输出

4:显示器类型     50A:表示屏的显示是240*128

5:模拟量输入      2/4/8/12 可选

6:模拟量输出      8路0-10V /0-20MA

7:模拟量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PT100

             NTC:热敏电阻(10K/50K/100K)    V: 0-10V

                A4:4-20MA电流               A0:0-20MA

8:高速计数   100K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输入,需要特别说明

9:高速脉冲   200K高速脉冲,最多可选装5路

模拟量和485口可以按客户要求选装。其他特殊规格也可根据客户要求特别定做

3、基本参数

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电气特征   输入电压       DC24V

           功耗            5W

        允许瞬时停电     小于20ms

           耐电压       AC1000V-10mA 1分钟(信号与地间)

           绝缘阻抗      约10MΩ,DC500V (信号与地间)

环境       操作温度       -20~60℃

          保存温度      –10~60℃

          环境湿度       20 ~ 85 % RH (非冷凝)

结构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外部尺寸       212×148×40

          面板开孔尺寸   192×138

接口       下载口           RS232

          通信口1        RS485选装

PLC特性

主机特性    数字量最多输入    最多24点

           继电器输出        最多20点

           晶体管输出        最多20点

           模拟量/温度输入   最多4点

           模拟量输出        最多2点

           程序空间(永久保存)   8000步

           输入口数字滤波时间   0mS到60mS可调

           基本指令执行速度       0.08uS

输入指标(数字)    隔离方式       光电耦合

                   额定输入       10 mA

                   逻辑1(最小)  4.5mA

                   逻辑0(最大)  1.5 mA

输入指标(模拟)    输入信号范围   7种

                   响应时间       1个扫描周期

                   总体精度       ±1%(满量程)

输出指标(继电器)  电流负载       最大5A

                   触点寿命(额定负载)   30万次

输出指标(晶体管)   电流负载      最大500MA

4、外观及安装 尺寸

外形尺寸219 ×148×42

开孔尺寸192×138

网友A(2014-05-17):
现在是读图时代,图片都不上一个,让人怎能更直观了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