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过一段时间恢复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4-04-14):
车间有台铣床工作一会就断电,又过一会儿又通电了,我发现是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断开,过一段时间常闭触点恢复,这是什么回事,电机没过载,把过载电流调到最大了,又不是缺相,机器用很久了,不知是不是热继电器问题,但又不太像,搞不懂,求解。

网友A:
热继电器性能劣化,换新即可

网友B:
热继电器里面的热敏片变形造成的

网友C:
换个新的热继电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电流

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就是热继电器有问题

电流大就是其他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就是热继电器有问题电流...

网友F:
把过载电流整定值调回到与电机功率相符合的位置,或者调到最大再往回调一点点,试;

亦可换新试。

网友G:
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就是热继电器有问题电流...

工作时我测过常闭两端电流但没显示电流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流在额...

 你这个电流咋测?

网友I:
1,确认的你电器工作电流不超过热继电器容量 ,可用钳形表测量工作电流

2,也有可能热继电器里面的热敏片变形造成的,寿命已到

3,还有可能就是最为方便就是更换一个新的看

网友J:
http://www.hflianle.com/ 合肥联勒

网友K:
检查一下热继电器,换一个。

网友L:
热继电器的特性就是过段时间凉了,金属片回位,然后常闭点回位;假如实测没有过电流,而热电器动作了(动作值有旋钮设定的),那就是热继电器坏了,换一个即可。

网友M:
不然的话再测一下运行电流,如果大小合适的话,再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N(2015-01-15):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里面的热敏片变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