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技巧

楼主(2014-04-15):
三菱变频器维修技巧,是在检修有故障的变频器时,需上电之前先要用万用表检查整流桥和IGBT模块是否损坏,线路板上有没有明显烧损的痕迹。

楼主:
方法/步骤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一:6SE70 变频器

故障现象:变频器有时工作正常,有时停机报警,显示故障F023代码。 故障分析与维修:
说明书中所说故障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报警。按书中所说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不高,风扇运转很正常,也没有过载现象。于是先检查温度传感器,拆下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测两端的压降,两个方向都是0.86伏左右正常,是热电耦形的,为了证明传感器好坏,把它装上另外一台机子上结果正常,这样问题是在信号处理回路中,详细检查所关联的回路,所有贴片电阻R1,R2,R3阻值都正常,从另外一台机上换过来一块CPU板试机,没发现问题。试把图中的小瓷片电容C1换掉,结果通电显示正常,故障问题解决。

楼主: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二:ECO变频器故障现象:R、S、T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西门子ECO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电压分别为-4.7伏,-4.44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到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楼主:
三菱变频器加电前: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电容暂时不要装上,用两只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IGBT,电容到IGBT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白炽灯泡(也就是接个假负载),通电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6个触发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可以去掉电容与IGBT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

楼主: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三:变频器开关电源

故障现象:电源不正常工作,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此开关电源采用脉宽调节税找到电源板输入560VDC正负极通电,测量UC2844的脉冲输出端有断续脉冲,UC2844的电源端11,12脚有(80→10)锯齿波。因此可以判断UC2844是好的,是UC2844的供电不正常。UC2844启振后补充供电是靠变压器有一组电压反馈以维持UC2844正常持续脉冲输出。测量开制集成电路UC2844来控制,首先将电源板取出与IGBT分离以避免因电源故障造成IGBT损坏,关管集成电极有一与脉冲与驱动脉冲互为反相,证明明开关管是好的。因此故障原因有可能是次级负载短路或是反馈绕组至UC2844电源端一路不正常,检查负载后发现有一整流管烧坏至短路,更换后通电正常。

楼主:
三菱变频器维修接线规范: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需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

三菱变频器的设定参数较多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时需要检查参数的设置,否则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网友A:
顶,帖子写得很细。辛苦了。

网友B(2016-04-05):
很好,多交流,避免小故障造 成困扰,我就是这样,有问题的变频器先打开,作标记,清理一下试试看,前后搞定了多台,约8成,只有一两台搞不定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