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攻略案例

楼主(2014-04-15):
三菱变频器经过长期的发展,产品质量和功能比较稳定与完善。随着功率器件以及IC芯片的不断改进,三菱变频器从早期使用分立元件的K系列、Z系列,升级到现在使用IPM、PIM模块的A系列产品。可以说,无论是通用型,还是矢量控制型,三菱变频器在中国都有很多的用户群体。

步骤/方法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1型号:FR-E024-0.75K故障:开机无法启动检修:此机无提供任何症状信息,通电开机显示后要启动马达时显示屏显示“E.THT”错误。查看说明书是指输出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的150%,变频器处于电子过流保护状态,停止变频器输出保护住其它电路,初步判断为电流检测电路中出现的故障。检测霍尔电流侦测器时无发现任何坏件,更换同一型号的侦测器后发现该机不但可以启动,并能使马达顺利的运转起来,查看输出电流时显示0.8A属正常状态。拆开坏的侦测器后发现该电路板两面都附有油污,首先用酒精清洗干净电路板上的油污后并吹干,重新装回功率控制基板后启动,故障已经消除。评论:此类故障通常是由于平时保养不善所造成的。因此,加强变频器的日常维护,胜于损坏后再维修。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2

型号:A100系列

故障:开机无显示

检修:拆机后发现电源基板的部分铜膜已被烧毁,无任何电压输出。经过检查发现开关管已击穿,厚膜集成电路内IC(M51996)的Va脚与GND已经短路,振离器的10.11同样短路,拆下IC后检查发现已坏,并导致烧坏开关管,使该电源电路无法工作。在更换上述配件后故障消除。

评论:开关电源是维修中常见的、较为简单的故障,学习如何快速修复开关电源,对提高变频器维修水平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3:

型号:风机水泵型15KW

故障:接通电源无反应

检修:测量电源各路输出均基本正常,且电源连接良好。拆下CPU板后发现里面杂物较多。清洗电路板吹干后试机,有显示但一闪一闪不正常,继而分析为清洗不彻底所致,便逐个把元件焊下用天那水将其引脚擦干净,然后重新安装试机,已一切正常。

评论:作者维修修调悉力让人惊讶,维修本为逻辑推理占大头的思维方式,但作者能够把抽象的思维方式引进到维修方面来,其创新精神值得学习,真给人拔开云雾见明月的清爽感觉。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4:

型号:通用型11KW

故障:接通电源无任何反应(别人未能修好的机器)

检修:检查开关后发现已被更换,但性能良好。M51996的VCC端无电压,尽管此时直流母线已建立560V高压,测其供电电阻正常。滤波电容亦良好,更换二次整流三极管D1后VCC端能达到15V但无法起振,查一启遍外围元件发现无损坏后,确认M51996损坏。更换M51996后通电试机,屏幕已有显示,+5V输出亦正常,但维持不到3秒,M51996再次损坏,同时损坏的还有负反馈电阻等。由于之前检测过尖峰电压吸收电路以及负载均无问题,故分析开关变压器已经损坏。鉴于开关变压器的资料数据欠缺,在没有相同型号对比情况下,用电感表并不能确定其好坏,决定将其用新铜线绕一遍。装上绕好的变压器及更换其它损坏元件后试机一切正常。

注意事项

三菱变频器维修的要点在于,如果耐心把电路原理图绘画出来,那么在日常维修中,对理清思路、增强逻辑方面的锻炼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网友A:
好帖,顶,我也经常画点自己看得懂的线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