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保养方法(分享)

楼主(2014-04-15):
       变频器是一种常用的电能控制器,在很多行业的电子设备上都有应用变频器来节能省电。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会发生一定的磨损的,这个时候变频器的保养是不可缺少的,正确的保养方法不仅可以让变频器的磨损减少还可以盐城变频器的使用年限。变频器的品牌有很多今天中国传感器交易网小编就主要来说一下三菱变频器的保养方法吧。

  电气特性检查

  长期运行和放置的三菱变频器,由于环境的影响和变频器器件的老化,必须定期对三菱变频器进行电气性能的检查及保养。对输入、整流及逆变、直流输入熔断器进行全面检查,发现烧毁及时更换;仔细检查端子排是否有老化、松脱,是否存在短路隐性故障,各连接线连接是否牢固,线皮有无破损,各电路板接插头是否牢固,进出主电源连线是否可靠,连线处有无发热氧化等现象,接地是否良好。

  电容器的检测

  主回路主要由三相或单相整流桥、平滑电容、滤波电容、IPM逆变桥、限流电阻、接触器等元器件组成。其中对三菱变频器寿命最有影响的是平滑铝电解电容器,它的寿命主要由加在其两端的直流电压和内部温度所决定。在主回路设计时已经根据电源电压选定了电容器的型号,所以内部的温度对电解电容器的寿命起决定作用。检查电容是否有漏液,外壳膨胀、鼓泡或变形的情况,安全阀是否破裂,有条件的可对电容容量、漏电流、耐压等进行测试,对不符合要求的电容进行更换。滤波电容的使用周期一般为5年,对使用时间在5年以上的,其各项指标明显偏离检测标准的,应酌情更换。

  建议半年检查一次

  除了日常检查外,在众多的检查项目中,重点要检查的是主回路的平滑电容器、逻辑控制回路、电源回路、逆变驱动保护回路中的电解电容器、冷却系统中的风扇等。除主回路的电容器外,其他电容器的测定比较困难,因此主要以外观变化和运行时间为判断的基准。另外,还要对三菱变频器进行除尘、防腐处理等。

网友A:
好帖子,已经向绍兴一带的部分印染厂,对变频器进行保养。也请他们的老板,多关注中国工控网的相关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