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杂学啊

楼主(2014-04-15):
需要实物来做吗?通讯这块是怎么做的额?

网友A:
如果涉猎过日系其他品牌的PLC   这个三菱也没什么好学的    日系的编程思路和指令用法非常类似

网友B:
三菱plc通讯最好要有实物,其实三菱通讯很简单的。没什么只要看看说明或例子就行了

网友C:
先把中国字学好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