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绝对值的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4-04-15):
现在有哪些运动控制卡能支持绝对值编码器的?有没有用运动控制卡做机器人的案例?

总线控制还是接线控制?

网友A:
机器人一般总线控制,请说说你的具体工艺流程,多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一般总线控制,请说说你的具体工艺流程,多多多交流

总线控制实时性高,现在比较多的应该是ETHCAT。运动控制卡没用过,所以还在熟悉的阶段,现在就是想找个支持绝对值的试下。

网友B:
我这种可以,你试试:

IMCD使用说明书

IMCD编程参考

网友C:
UMAC可以412482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