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变频器

楼主(2014-04-15):
3200变频器 >> 3200张力控制变频器 >> 3200拉丝机变频器     3200拉丝机变频器3200变频器    详 细 说 明 3000拉丝机专用变频器的详细描述:    详 细说明 OPGW光缆是近几年来流行的特种光缆,其优良的使用方式和广泛用途使其具有广泛的市场。由于生产这种光缆所需要的不锈钢管,钢丝,铝合金和铝包钢丝通常是散圈提供或采用1米盘包装,而OPGW生产线上所使用的线盘规格为0.63米,因此需要一种复绕机,将散装的原材料复绕到0.63米的小盘上。 二、技术要求和系统构成1、技术要求:生产线速度:≥300m/min;张力要求:A:不锈钢管:10N≤F≤50N;B:钢丝,铝包钢丝:100N≤F≤250N;C:铝合金丝:50N≤F≤150N;计米精度:0.2%;排线速度:自动跟踪收线速度; 2、系统构成(电气部分)收线,排线和放线电机均采用变频电机,驱动器采用三千电气的3K3300系列变频器,操作和生产工艺参数显示采用SIEMENS的TP-070触摸屏,全线控制采用SIEMENS的S7-226+EM-231构成。S7-226的port0用于和3K3300通讯(Modbus),port1用于和TP-070通讯。 三、各系统简介1、收线速度控制收线用于收卷钢丝,钢管。上下,开合线盘采用电动机带动丝杆的方式。电机采用普通的交流电机加接触器控制。而收线电机采用变频电机和3k3000控制。收线速度由速度电位器通过EM-231送入S7-226,再通过Modbus协议由S7-226加到3K3300上。由于生产线的速度较快,线盘具有较大的转动惯量。收线的加速度不宜太大,因此收线速度的设定采用PID运算。同时收线盘应采用高速平衡盘。驱动器类型:3k3000,7.5KW。 2、线径控制由于排线速度需要根据线径自动跟踪收线速度(U=K*ω*D)。其中U:排线速度,K:修正系数,ω:收线速度,D:线径所以排线电机驱动器的设定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收线速度通过旋转编码器测定,其信号通过S7-226的I0.6和I0.7送入PLC(高速计数器4),PLC编程采用定时中断,在单位时间内测量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妈为收线速度。线径设定通过TP-070设定,并送入PLC,PLC将上述两个参数相乘并乘以相应的修正系数(根据机械变速比决定),即为排线速度,通过Modbus协议送入3k3000。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排线电机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高速换向,因此当收到换向信号时,电机需要高速的降速和升速过程,3k3000需外接制动电阻。排线驱动器类型:3k3000,0.75KW。 3、放线张力控制在整条生产线上,收线电机决定线速度,而张力则是由放线电机决定,由于较高的张力要求,放线需采用主动工作方式。当复绕不锈钢管时采用速度方式,P1000=2,速度给定由跳舞轮电位器送入PID板,经过PID运算由3k3000模拟量输入1#口输入。其张力的大小由跳舞轮的配重决定。当复绕钢丝,铝包钢丝,铝合金丝时采用张力方式,P1000=5,速度给定由USS4协议设定一个反向速度,当钢丝拉紧以后,速度环饱和,根据线速度和放线角速度即可以确定放线盘半径,根据工艺张力要求,通过设定电机电流比率(P0640)即可以控制张力。由于在张力方式时放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因此驱动器必须外接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必须具有足够的制动电流和功率。放线驱动器类型:3k3000,7.5KW 4、计米和线速度系统计米和线速度传感器采用旋转编码器,由S7-226的I0.1和I0.2端(高速计数器0)送入PLC。该计数器值乘以修正系数(有计米轮径和编码器线数决定)即为计米值。单位时间内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即为全线速度。计米值和全线速度通过TP-070显示。 四、设计特点由于采用Modbus协议,电气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电气硬件设计简洁,明快。给调试和维修带来很大方便。2、系统抗干扰能力大为提高。3、改变工作方式非常方便(由于3k3000采用BICO技术,通过Modbus改变关键参数,即可以达到目的)。4、由于采用Modbus协议和3k3000变频器,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通常类似的系统需采用直流系统,昂贵的直流电机和驱动器,是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采用3k3000则可以较低的成本,达到上述工艺目的。另外由于采用Modbus协议可以省略D/A模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