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液相色谱仪维护及保养

楼主(2014-04-15):
  高效液相色谱仪也是非常敏感的一种元件,因此在使用和维护上要多加注意。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安装和维护,就非常容易损坏。今天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正确使用和维护,可使延长仪器使用寿命,提高仪器准确可靠的测量结果。

  1、手动进样器:

  平时应该注意使用二次蒸馏水和甲醇在装载状态及进样分析状态清洗;如果出现漏液现象,原因极可能为转子密封垫磨损或污染,一般要申请维修或更换配件。

  2、排液阀:

  此处不能完全密封或漏液时一般是其中的垫片污染或磨损,可卸下后取出其垫片用异丙醇超声波清洗或更换垫圈。

  3、单向阀:

  如遇到泵压不稳或流动相不能抽取,则可能是单向阀出现问题,卸下用异丙醇超声波清洗,清洗时须按其安装的方向放置在小烧杯中,切记不可与安装方向倒置超洗!

  4、工作站:

  出现死机可重起计算机;不正常运行时,首先可更换电脑测试其硬件故障;或在本机上重新插拔接口、重新安装软件。

  5、过滤器:

  当色谱峰出现异常情况时,有可能是此部件被污染, 拆下用异丙醇超洗或更换过滤垫片。

  6、吸滤头:

  特殊情况下可拆下滤头抽取以判断其中是否堵塞;亦可用注射器吸取流动相通过吸滤头打出以判断其是否堵塞。若有堵塞情况可用异丙醇超声波清洗;清洗不成功则需要更换。

  7、流动相的抽作要求:

  高效液相级色谱醇,二次蒸馏水,缓冲盐一定要过滤;

  流动相脱气至关重要(可采用抽滤,超声波脱气等方法)

  8、流通池:

  在色谱峰不正常时会可能是此部件补污染。可拆卸后取出其中的垫片用异丙醇超洗(可根据说明书进行操作或申请维修)。

  9、泵头:

  泵头漏液或出现其它故障一般要申请维修(如漏液,或更换柱塞杆及其密封垫等)

  泵压不稳:

  1、泵头有气泡——流动相脱气/大流量冲洗泵/用注射器抽取流动动相

  2、单向阀故障——清洗

  若上述操作仍不能解决,可用异丙醇冲洗流动(无色谱柱冲洗,由手动进样器直接进检测器),流量为3-4ml/min,冲洗50分钟左右,然后重新安装色谱柱,更换流动相平衡,如此再不能解决泵压波动故障,可申请更换配件。

  高效液相级色谱的保养:

  漏液处理:

  C18柱绝对不能进蛋白样品、血样,生物样品。

  要注意柱子的PH值范围,不得注射强酸强碱的样品,特别是碱性样品。

  长时间不用仪器,应该将柱子取上用堵头封好保存,注意不能用纯水保存柱子,而应该用有机相(如甲醇)保存,因为纯水易长霉。

  流路堵塞问题:堵塞导致压力太大,按预柱→混合器中的过滤器→管路过滤器→单向阀检查,并清洗。清洗方法:①以民丙醇作溶剂冲洗②放在异丙醇中超声波清洗③用10%稀硝酸清洗

  缓冲盐的使用:

  流动相含有盐分时,做完实验后一定要进行流路冲洗;

  首先用水冲洗,打开排液阀用PURG键转换出原有含盐的流动相,然后关闭排液阀打开泵冲洗全部流路45分钟以上,如此更换流动相为水和甲醇混合液冲洗全部流路30分钟(此步骤一般可省去,根据实验而论),最后更换纯甲醇冲洗全部流路45分钟以上。

  泵头冲洗;

  用备件中的针头和针管分别用蒸馏水和纯甲醇冲洗3-5ml。

  如流动相不含盐,可对机器定期进行简单的冲洗维护,根据实验多少而定。

  手动进样器冲洗;

  同样用备件中的针管和专用冲洗针头对手动进样器的装载状态和进样状态分别进行冲洗3-4ml的蒸馏水,然后再冲洗3-4ml的纯甲醇。确保每次做完实验,所有流路中充满纯甲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