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的维修重点讲解

楼主(2014-04-15):
  现在越来越多的顾客使用试验设备开始注重设备的保养了,但在最好的保养程度下设备也有要休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样的维修自己的机器呢?如何知道它休息停止工作的原因呢?下面由北京中仪华世有限公司为您讲解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的维修重点,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等高精密仪器的体积比较大,搬动或移动都不方便并且电路复杂,出现故障时往往让用户难以下手,为了用户能及时自己动手快速判断故障和解决,下面北京中仪华世有限公司介绍一些高低温湿热试验箱的维修重点讲解方法。当温湿度控制器显示湿度异常的状况,检查步骤:

  1、请检查控制机房的欠水超温保护器,是否设定在150℃的位置;

  2、请检查上水箱是否有水,若无水,再检查下水箱是否有水;

  3、请检查机房内,管路是否过脏,造成水流不顺;

  4、请检查是否湿度部份的固态继电器烧毁短路:若加热器未烧毁,请使用三用电表交流电压档,电压档位开到600伏特的位置,将红黑棒分别放在线号标注为H的那一颗固态继电器交流两侧,将湿度部份的湿度设定值设置0%,此时湿度部份的固态继电器的指示灯不会亮起,若量测的电压值没有变化,维持在10V以下代表固态继电器烧毁呈现短路状态。或先将湿度部份设定值设为0%,再看机房内加湿桶是否水在煮沸状态。

  高低温湿热试验箱解决方式:

  1、若无,请将欠水超温保护器转至150℃的位置;

  2、请先将机台后方总电源关上,然后将加湿桶下方的排水阀,打开到与管路平行的位置,带上水箱的水都排光的时候,利用板手将加湿桶打开,将内部因长期做湿度的水垢清除,然后将硅胶管路拔除,在水中搓洗,保养完毕后按照拆除的方式,反方向装回去,装置完毕后,需将加湿桶下方的排水阀,关闭到与管路垂直的位置,然后再将机台后方总电源打开;

  3、上下水箱都无水,请将下水箱加水,即可解决。上水箱若无水,下水箱有水,,则为下水箱打水马达坏掉,请通知北京中仪华世有限公司维修客服部门上门进行维修;

  4、请更换湿度部份的固态继电器(线号标注为H的那一颗固态继电器),或通知北京中仪华世有限公司维修部门上门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