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时设置了个触发的位指示灯,报警解除后怎样恢复?

楼主(2014-04-15):
报警时设置了个触发的位指示灯,高于那个数值时报警时灯亮,但报警解除后灯还是亮的,如何设置能使得在报警解除后灯灭?

我想到个办法,难道再加一个报警?低于那个数值时报警灯灭?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接触后复位报警灯啊

网友B:
可以做个报警确认按钮啊。报警确认后把位信号复位。

或者是利用报警信号上升沿置位,下降沿复位。

网友C:
   如果是硬件电路的话,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比较电压=报警电压,当测试电压低于比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0,报警灯不亮,当测试电压大于或等于比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1,报警灯亮,当报警解除后其测试电压低于比较电压,比较器输出=0,报警灯自然熄灭。

  为避免报警灯闪动,当在测试电压大于或等于比较电压使比较器输出=1时,通过比较器输出的高电位,来改变比较电压值,使其略小于原比较电压值,这样自有当测试电压低于此值,比较器输出才会由1↓0.见下图:

网友D:
报警灯跟数值关联时,一般要设置两种状态!当高于则显示颜色二、否则使用颜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