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这样会出错

楼主(2014-04-15):
为什么在软件仿真X1闭合只有Y1亮Y0不亮,X2闭合Y2,Y0都亮?

网友A:
因为出现了双线圈,以最后一次出现的线圈状态为准,而你X2没有接通,所以Y0的最后状态为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出现了双线圈,以最后一次出现的线圈状态为准,而你X...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别人新手小白

楼主:
感谢大神分析,解决了

网友B:
虽然解决了。但是3楼的图片看上去还是不规范。

网友C:
1, 第一个程序是因为 有 双线圈 输出 ,所有 在 扫描 到 X2 时, Y0 是没有接通所有没有输出执行

2, 但是你修改后的 程序 与你 原来的也思维不一样呀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厉害

网友F:
严格来说程序里面是不准有双线圈输出的,虽然双线圈输出谈不上有错误,但是绝对不规范,不符号标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因为出现了双线圈,以最后一次出现的线圈状态为准,而你X...

网友H:
双线圈的缘故,PLC输出根据最后的状态输出的。

网友I(2018-10-15):
可以看出是双线圈呢

网友J:
双线圈了。

网友K:
通过双线圈检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