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社电机教你判断步进电机是否已损坏的方法

楼主(2014-04-15):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即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步进电机是利用电子电路,将直流电变成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电流,用这种电流为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步进电机不能正常工作时,那么应该怎样来判断电机是否已经损坏了呢,专注微型步进电机、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伺服电机及减速步进电机等电机工控产品的日本山社电机工程师建议判断其是否已损坏有以下方法:

  在不接任何设备和线的情况下,把步进电机的每根线分开,不要碰线,用手转动转轴,好电机,应该是只需要一定的力,就可以顺利的转动,中间无卡的现象,若中间出现某个位置较卡或完全无法转动时,表明电机已坏,可能是轴承移位,内部转子和定子磨损。损坏原因应为受外力过大导致。可以用万用表量“相邻”两相的阻抗,应该都等于产品给出的线圈阻抗。

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

把线都拧到一起,电机越大,拧动所需要的力越大,一般的步进电机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拧动。(拧一起的线越多,所需要的力越大。)若无效时,表明线圈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