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贴!!

楼主(2014-04-15):
大家好,我近期在做关于机器人的路径规划问题。我想在虚拟三维空间中,已知机器人末端的起始点坐标和终止点坐标,还有一些路径中的路径点坐标。我想利用均匀三次b样条插值来完成机器人在虚拟三维空间中,由起始点到终止点的运动。请问哪位对这方面比较懂。麻烦指导小弟一下啦!!! 先感谢了。。

网友A:
对机器人不懂,期待高手。

楼主:
求高手啊。。 自己顶 不要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机器人不懂,期待高手。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走一个路径,是的话就用运动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大概思路就是用三次多项式来拟合两点间路径, 通过给点两点上位置, 速度, 加速度条件可以得到多项式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