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输出信号故障检查和采取措施

楼主(2014-04-15):
1.确认信号电缆完好性和两电极均与液体充分接触

若信号回路断开,输出信号将超满度值,因此本检查项目主要是核实流量信号回路完整通畅。信号回路包括电缆及其连接端子,流量传感器一对电极和电极间液体。除检查电路通断外,还应核实电缆型号,各接点的连接正确性,绝缘是否达到要求等。流量传感器电极未接触到液体(两电极均未接触到液体或一只电极未接触到),同样也断开了信号电缆,将流量传感器改装到能充满液体位置,排除电极与液体未接触的原因。

2.判别故障原因在转换器之前还是在转换器及其后之下位仪表

故障在转换器之前,即在传感器和传感器/转换器之间的信号电缆(一体型电磁流量计信号连接线在仪表内部,一般极少出现故障);之后即在传感器本身及其后积算器或流量计算机等下位仪表。

先在管系和流量传感器内通水,静止无流动状态下将转换器两信号端子和功能地或保护地端子短路,观察转换器输出信号是否到零。若能到零,则可初步判断故障在转换之前而不在转换器本身及后位仪表。下一步可先重点检查连接电缆和传感器,若不能到零,则检查重心应在转换器和后位仪表。

3.检查下(后)位仪表

电磁流量转换器输出流量信号传送给流量积算器、流量计算机等下位仪表。若后位仪表带电连接(即有源负载),负载上电源回授损坏转换器输出电路,出现输出信号超满度值现象,要采取电隔离措施。

转换器输出回路有允许接地和不允许接地两种类型。若是允许接地者,输出仍超过满度值,转换器有故障;若是不允许接地者误接地,只要去除接地就可运行正常。

4.复核转换器值的正确性,核查零点和满点

分离型电磁流量计出厂时,一般转换器和传感器按合同规定口径、流量及设定参数实流校准,传感器和转换器必须一一对应。因此,先检查配套是否正确,再检查转换器仪表常数和各参数是否符合,然后再用模拟信号器复查零点。一体型仪表毋需检查本项。

5.查转换器本身

转换器本身故障引起输出信号超满度值的原因较为复杂,它可由转换器内各单元线路中某一环节引起,因类型(模拟式或数字式)而有较大差别。对于一般使用单位,可利用当前电磁流量计线路板分成可互换的相互独立的单元,采取试换备用线路板(或临时借用同型号其他运行正常仪表的线路板)以替代法检查判别。

先检查输入/输出电路。按模拟电路转换器或数字电路转换器两种类型各自特点,着重检查几个环节,对模拟电路转换器应以反馈回路是否开路,输出回路有否损坏为主;对数字电路转换器应以A/D转换电路和输出回路分析为主要检查环节。

6.检查从液体引入电干扰

在无励磁电流情况下,用万用表或示波器在两电极检测干扰电势。这一故障现象常出现于制碱工业氯化钠电解工序等和阴极保护管线上,可采取将电磁流量传感器与管线绝缘的措施,使电极与液体处于同电位。